这个密封大侠说怎么样(带图)

楼主(2010-07-05):
这个密封大侠说怎么样bbs.cmiw.cn

楼主:
这个密封大侠说怎么样

现在就是气缸的杆要穿过模具中间的的孔
请问怎么样将他们进行密封比较好
用什么零件或者方法有大侠帮下不

网友:
活塞杆用油封!!!!!!!!!!

楼主:
活塞杆用油封!!!!!!!!!!
引用 网友A:

那么活动的范围只有磨具板的厚度了。。。。因为超过模具板厚度的话油封在外面不是在你这个想法
     我这个模具班厚度只有10。。难道气缸的活动位置就10mm

网友:
难道不可以把油封装在模具板上吗?

那么活动的范围只有磨具板的厚度了。。。。因为超过模具板厚度的话油封在外面不是在你这个想法:lovelin ...
引用 楼主:

楼主:
难道不可以把油封装在模具板上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

楼主:
顶一下 等高手顶一下 等高手

网友:
在孔里面车一个装油封的槽。现在有薄的活塞杆油封。
按照你帖子提供的数据,这应该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

网友:
看看气缸原理,杆与缸是怎么密封的

楼主:
看看气缸原理,杆与缸是怎么密封的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和帖子说的问题一样吧

网友(2010-08-08):
在孔里车个槽放个O型密封就行了。

楼主:
在孔里车个槽放个O型密封就行了。
引用 网友C:

    动密封不行、、、

网友(2016-03-23):
这个办法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