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产品怎么做最经济,报费率低?一直做不顺啊!

楼主(2010-07-05):
产品是紫铜的,看着很好做,老出问题。就这么个产品,一直做不顺,请高手支个招!

网友:
头部冷镦出来后冲孔。。。。

网友:
接线端子,有电导率要求没?电导率要求在85以上的话,采用铬铜板,用一副级进模冲出来就行。如果用紫铜效果不好,废品率不理想。如果电导率要求在95以上,只能用紫铜板,是否可以和客户沟通下,将那个3.2的孔改为常规端子槽,接线效果和孔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客户很死板,定下啦就不改,一定要我们按这个做。打孔时老是要断

网友:
打孔是不是在将穿未穿时钻头断掉?

网友:
打孔是不是在将穿未穿时钻头断掉?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这样。。。。。。。。。。。。

网友:
楼主有意思,标题说“报费(废)率低”,还折腾啥,难道要把报废率给整上去

楼主:
唉,是报费率太高,才找各位先知帮忙的。
打孔是在将穿未穿时出问题,要不产品没用,要不就是钻头断

网友:
直径3的孔是穿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钻头打的时候定长度,别打穿,再用铣刀打穿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谢谢版主,你这方法可行。我得试下,

“直径3的孔是穿的么?”————是不穿的

网友:
请先说一下,你们现在的加工工艺好不?不顺的地方主要是在哪个方面?

网友:
那直径3的是工艺的吗,改下,和头部一起镦出来。再钻3.2的。。。可以吗

网友:
直接冲裁就完了,何必钻孔

楼主(2010-08-04):
现在是先红打成型,切边,再打3.2和3的孔.现在的问题是6.5*12这段会变型导致打孔不好打

网友:
额 ????? 这样子……

网友(2011-05-06):
是不是可以用外径6.5内径3.2的铜管 然后冲压出头部

网友:
建议楼主钻孔时钻头转速不要低于3000转要加切削液啊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致敬!!!!!!!!!!!!!!!!!!

网友(2013-09-02):
钻的时候高速,慢下钻看行不。要穿时一定要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