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刀片C型和D型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0-07-05):
我看一般选用C型刀片的比较多,但是D型有4个刃可以使用啊,为什么会优先选用C型刀片?

网友:
c型也可以用4个刃呀!

楼主:
c型也可以用4个刃呀!
引用 网友A:

但是还要换另一种刀杆啊.一般都是用2个刃就不用了

网友:
C型刀片一般是8个刃  一般93°车刀可以用4个 75°车刀可以用4个   当然C型也有单面的  就入楼主所说  C型刀片一般用于粗加工 D型仿型刀片用于精加工和仿型

网友:
D型是55度的,S型才有4个人刃,仿形V型也可以,具体要看零件要求

网友:
仅仅从外形看,刀片的强度也不一样。

楼主:
C型刀片一般是8个刃  一般93°车刀可以用4个 75°车刀可以用4个   当然C型也有单面的  就入楼主所说  C型刀 ...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 关于车刀片C型和S 型的选择. 好象还是选C型的比较多啊

网友:
S型刀片专用性强些 比如专门用于车端面 等等   要看你的用途和零件的具体情况  这个是没有比较性的

网友:
主要区别有2点:1、C形(80度)刀片用于普通车削加工,粗精加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用于精加工,D形(55度)刀片主要是用于仿行加工;2、一般C形刀片可以加工的工序D形刀片都可以加工,而D形可以加工的C形不一定能够加工。那你们会问“所有都选D形不就可以了吗?就用不着C形了”是吧?呵呵,原因在于:同品牌的D形刀片要比C形刀片价格高出50%左右!这才是C形和D形都能够广泛使用根本原因和最大区别。

网友:
9楼说得有道理,D型比C型用料要多,

网友:
9楼说得有道理,D型比C型用料要多,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听说,切同样深度的我认为D型的省料
9#说的有一点我不同意,主要不是价格问题,D型的强度低,粗车寿命低且切深小,并且有时有震动。如果能用C型我不用D型

网友:
主要是价格和强度  同一品牌的D型比C型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