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汽车珩磨用哪种冷却液比较好。

楼主(2010-07-05):
单位以前一直用煤油和柴油的混合油做冷却来珩磨缸孔,后来因为价格陈本太高,改用水剂冷却液。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常会出现随机性的缸孔划伤的情况,而且非常严重,基本上产品已经报废,经过分析,感觉应该是冷却液的问题,有哪位大哥知道冷却液在珩磨时需要润滑不?润滑到哪种程度?请指教!!!!!谢了!!!

网友:
冷却液本身就有润滑的作用,珩磨一般用油的较多 ,用冷却液珩磨的进口的我见过,国产的我没有见过.

楼主:
不一定,现在冷却液分的比较细,加工铝件润滑比较好,如果是铸铁件,润滑比较一般,防锈效果要好,缸孔本就是铸铁的,但是在加工时很容易有严重的划痕,我怀疑是不是和冷却有关系,但找不到证据,很苦恼。

网友:
每个冷却液供应商都开发珩磨冷却液

网友:
珩磨肯定要润滑剂的,首先必须保证表面的光洁度,还有就是保护刀具不被快速磨损。至于润滑剂的选用,就像楼上一位所说,一般用油性的较多。你用乳化型的,要看它是否能达到你的光洁度要求及刀具磨损情况!

楼主:
关键是冷却液的成分检测,不知道该怎么检测以及相关参数的控制,以前用的日本尤西路的,后来为了节约成本,用国产的,效果一点都不好。

网友A(2013-04-16):
跟我遇到的问题有点像,现在还在苦恼中啊

网友(2015-09-19):
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也遇到类似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遇到的问题有点像,现在还在苦恼中啊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你好,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