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端面圆跳度?

楼主(2010-07-05):
怎样测量端面圆跳度?

网友:
用什么测量设备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零件是什么样子了,我发个我们的一般用于检零件端面相对于外圆的跳动的设备,样子简单好操作,也不贵![qq]117878061[/qq]

网友(2010-09-08):
应该是在旋转的工件的平面上用千分表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