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c6140刀架定位不准

楼主(2010-07-05):
急?我的沈阳c6140车床已经使用3年了,最近干活挺累的,因为刀架老是定不了位,干的活又慢又累。把刀架拆了发现顶钢珠的弹簧断了,于是就更换了新弹簧,可是还是定不住呀。请问前辈们除了换新的刀架总成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定不了位一般是定位销阻塞不能上下移动造成的。打开上盖,在定位钢珠对面有一定位销,它是通过凸轮的斜面拔出,靠弹簧压下定位。检查定位销上下是否运动灵活。

楼主:
谢谢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中拖板丝杆螺母间隙过大。

网友:
谢谢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中拖板丝杆螺母间隙过大。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

网友(2010-09-06):
你好,这个定不了位置,是因为刀架发信盘坏了,你更换一个新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