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天加工那些调质到50度的轴,钻孔---请教

楼主(2010-07-05):
我天天加工那些调质到50度的轴,是圆的长度300-600不等,直径50-100,由于调质过,钻出来的铁宵都是碎碎的,不好排屑,而且才开240的转速,0.24的进给,钻下去机床受力好大。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根轴的尾端有是斜的,经常钻到快穿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看,钻头要不崩口,要么断,请教各位大虾,对于调质过的钢材料,尾端的坡度,磨那一种钻头比较耐用,又不经常断钻头的。
期待大家的建议与意见!

网友:
先粗车把孔加工到位再调质,后精车

网友:
工艺安排应该有点问题 调整一下工艺路线 不应该调质后再来加工这么深的孔

网友:
最近车调质料的螺纹,硬的要死,老崩刀

网友:
调质  HRC50???  好象不大对头

网友:
调质硬度一般HRC28-32就算硬的了。

网友:
工艺安排应该有点问题  不应该调质后再来加工这么深的孔

楼主:
呵,工艺确实如此,工序好复杂,断料,调质,车,钻,调质,(钻孔的部份不需要调质了),外圆磨,所以,也不需要精车了,你讲哩,本来我想先钻后车,但他们讲不可能,钻了孔,车工倒斜坡的时候,崩刀更快,所以,也没办法呢,就如2楼所讲,先钻完孔再调质,也不太好办,毕竟调完质,本身就会有氧化皮,对孔多少都会有影响的,毕竟做工得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再追求速度,舒适,你觉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件本身需要经过两次调质,第一次调质是毛坯的调质,第二次调质是在加工完孔后,再第二次调质,况且钻孔的那部份是不需要调质的,再说,调完质,本身多少都会有点氧化皮的

楼主:
不过,搞机械这行业,如果死板照理论上的照抄照做,也会混不下去的,呵呵,只是小的个人经验,做这种零件,我也就才接触一个月,以前没做过,至于为什么开240的转速,0.24的进给,机床会受力那么大,我想来想去,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说白的吧,就是我磨外头不得力,呵,但多少也跟钻头质量,机床这些外在因素有关的,钻这么硬的东西,厂里买的钻头不是陕西关中的,就是别的什么杂牌的,不耐用,(多次提议买哈量的钻头未果,无语当中啊),机床也我用的好像是250的摇臂钻,1W多块的,摇着,机床都松垮垮的,所以顶刀,受力大的原因所在,至于那零件倒角有斜坡,快钻穿了会崩钻头的问题,我也试了好多种磨法,开槽的,锥的,平的,基本上都试过了,到现在为止,我最中意的一种磨法,就是先磨麻花钻,不要太尖,磨完后,我再把钻头两边的刀角再磨低点(刀崩,多少都会跟两边太尖了有关系,所以我干脆把两边的刀尖给修你0.1公分这样以至于钻到底的时候,不会单是两边刀尖在工作了,毕竟加工的零件是圆的嘛)。以上这些只是我目前所能想到的方法了,但是,小虾我计件的,所以,我工作的时候,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追求速度,然后工作的舒适性。所以想请教些老师傅,能有什么更好的,做工更效率的方法,还请不忘赐教。

哈哈,由于本人是半路出家的,没进过学校。所以,理论的东西太浅。不太清楚群钻是哪一种的,怎么理解,它有着怎样的工作性能,期待大家的建议,有图附加更好

网友:
同三特的刀具吧,现在我也想问下,你现在是用什么钻头的。
钻速慢了点吧。。。。。。。。。。。。。。。。。

网友:
杂牌的也能做那么硬的东西??神啊,真的不相信哦

网友:
用三特的千万别忘记内冷,要不要奔刀的

网友:
看了你的描述之后相信很多人都想帮你,但很多信息不清楚,请参照刀具版块的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1较为规范的提问格式,清晰的提问=高效的回复!
希望能很快帮你解决。

网友:
你天天加工这样的轴,也就是说批量很大了,钻多大的孔啊,你可以将尾座改造一下,改成电动的,我前几天就做了一个,最大钻60的孔,钻的也快,还省力。明天给你拍张照片

网友:
感觉还是工序安排不合理;“断料,调质,车,钻,调质,(钻孔的部份不需要调质了),外圆磨‘?

网友:
该发照片上来了兄弟们

网友:
调质硬度50能车第一次听说,我们也就30左右,稍微硬点都搞不动

网友:
学习了 钢材热处理变形收缩量怎么算有依据吗

网友:
在摇臂钻上钻300~600深的孔?我感觉我没有理解你的问题
不过单从理论上讲,要想不断钻头,磨成平的或者内洼的好。钻头不能从斜面出就是前面的刃的影响。如果可能,快钻通时你换把铣刀或者用三刃钻

网友:
有没有弄错调质到HRC50 钻深孔 请问你用什么钻头?能钻的动吗?我们公司做的也都是调质HRC25--HRC30都不怎么好加工了...真想学习下HRC50怎么样加工深孔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孔快钻通时,由于切削阻力突然减少,特别是到两刃角时,容易产生钻头前冲扎刀现象,而使两刃角崩损。如果是圆锥面,一刃角透出,另一刃角还在切削,就更容易崩刃了。至于把两端刃角修圆,仍会出现崩刃现象。当初师傅教的办法是,当钻头快钻通时,改为手动进给,进给不但要慢一点,还要适时地回钻头,这样可以减少冲击力,钻头不容易崩刃。

网友(2010-08-12):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摸荒料钻头试试  在有坡度的一面开始钻

网友:
我也觉得调质到50应该不是吧,可能是淬火吧!

网友:
50 是淬火,不是调质,不崩刀才怪。

网友:
群钻就是深孔分屑钻,在麻花钻的切削刃上磨出对称的月牙槽,所以分屑性能和散热及定心性能好等特点,但对你加工的活不太实用。看了你的帖子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热处理的问题。一般调质硬度标注用HB(布氏硬度)来表示,最高也就是HB280(HRC30以下)。再高就是淬火了。淬火后的零件表面硬度很高,一般的高速钢麻花钻很难钻得动。也接触到不少种材料的轴类加工,调质那是必须的工艺程序,调质过后再加工并不困难。至于你说的50硬度。真要是HRC50,那要钻孔,一般的麻花钻根本就钻不动,最起码也得用硬质合金钻头才行。

网友:
为是么只买哈量的 ,    上工的 钻头应该是国产中最好的啊 。

 你这个应该拉完毛刀  钻好孔在 调质啊 。  不明白咯             钻头刀刃不要磨的太锋利。磨的角度要出双屑。
  你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