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装配体件到另一个装配体为何第一个不能动了?

楼主(2010-07-05):
就是好比如!先画好的个八页零件三个部分!先组装起来!可以动!但是保荐了!再放到第二个装配体就不能动了啊?请教下!谢谢!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的啊,如果是solidworks的,第一个装配体放到另一个装配体中,第一个装配体实际上就等于一个零件了,一个零件要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咯。不知道其他软件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右键,零部件属性。
改为柔性。如附图。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太感谢了!

网友:
感谢呀,早点知道就更好了,我的一个作品已经用另一种方法改了,很麻烦的。

网友(2010-08-14):
可以把他设为不固定就行了,也就是浮动,在设计树里右击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原来可以将属性设为柔性就行!
太好!

网友:
谢谢了,我也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了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0-10-22):
谢谢高手的帮忙,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节省不少的时间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学了谢谢!!!!!!!!!!!!!!!1

网友(2011-07-13):
先还原,再柔化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太谢谢啦,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呵呵学了一招了

网友:
学了一招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零部件属性。
改为柔性。如附图。

谢谢   学了一招

网友(2012-03-10):
三楼的老师好,我按你说的方法试了啊,还是不行,急着用,请老师能给指导下,万分感谢,我QQ1085311642我心飞翔

网友:
功夫有又进步

网友:
柔性。正解
我也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多谢三楼的高手指点!

网友:
我试过了,我08版的solidworks改为i柔性还是不可以?请求解

网友:
以前看到这个贴没有注意,最近自己在装配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再看看问题解决了,看来要多画图,多来咱们社区,。。。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
又跟高手学一招呵呵呵

网友(2012-07-11):
灰常感谢大师

网友:
鼠标右键将零件改为“浮动”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厉害

网友(2013-07-04):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3-09-04):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 太感谢了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零部件属性。
改为柔性。如附图。

谢谢了,我也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了

网友:
右选第一个零件,该固定为浮动

网友:
3楼高手,又多学了一点东西

网友(2014-06-06):
我试了 不过还是不好用啊

网友(2015-07-21):
用了柔性是装配体整个可以动还是零件动

网友:
我的SolidWorks2012版的,右键 怎么没有属性啊?

网友:
谢谢,帮了大忙了

网友:
这招确实高,原来一直在用笨方法

网友:
系统会默认装配体中有一个“固定”的,一般是第一个插入装配体的。如果想把固定去掉,在设计树中,选中,点右键,选“浮动”;如果想把其他零件改为固定,方法同上,选“固定”就行

网友(2015-09-12):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零部件属性。
改为柔性。如附图。

我又学了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