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骨架油封安装在轴上,到底是静止的还是随轴转动呢?

楼主(2010-07-05):
1). 骨架油封安装在轴上,到底是静止的还是随轴转动呢? 问题很简单,但还是不想弄明白。嘿嘿。
谢谢各位了。

如下图

网友:
油封是精致的。。。。。。。。。。。。

网友:
骨架油封安装在孔内,轴动

网友:
静止不动的 只是轴转动就可以了

网友:
是静止的

只是薄薄的密封唇口压着轴外圆,轴可以旋转。骨架支撑部分的外圈与基座紧密配合不能旋转。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静止的 轴有转动或来回滑动的  当安装油封的孔大时油封内圈和轴咬合较紧时-----------油封就转动了!

网友:
楼上的,油封转动了那说明它也完蛋了

网友:
轴的光洁度容易加工,油封当然是固定在孔上,而相对于轴运动。

网友:
密封作用是靠唇口实现的,如果唇口随轴转,骨架外环没有密封效果。

网友:
一般是轴转油封静止的,但标准中也有油封转的品种。

网友:
不动的。要是动起来就废了

网友:
一般油封是静止的,轴是转动的

网友:
骨架油封是当然是不动的

网友:
动和不动的都有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看着简单。可是····· 就是我们没学到家

网友(2010-08-16):
我也学习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