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机乳化液喷嘴集槽的改造---请教

楼主(2010-07-06):
最近有一个冷轧机乳化液喷嘴集槽的改造任务,有一些疑问,请教下这方面的高手.

原先这个乳化液喷嘴是用的三根钢管,钢管上焊接一排喷嘴,然后把喷嘴拧上去就成了三排喷嘴了,由于原先喷嘴数量较少,喷嘴也不能通用,故冷却效果不是很好,故参照另外一台轧机,将这三根钢管改成了铝制集槽,基本上是依葫芦画瓢照抄,然后进行了适应性修改,但在这个乳化液管道与喷嘴集槽连接方面有些疑惑,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留下你们宝贵的墨宝
条件:
打剖面线的为铝制喷嘴集槽的剖截面,集槽长度为1200,每排布置27个喷嘴,中间的%%c50孔为集槽内横向通道,用以连接各个喷嘴,左侧螺纹孔为假定乳化液管道接头(1.5寸软管的管接头)管道走向跟图中的曲线一致,右侧为喷嘴,乳化液压力为4-6KG
问题:
1.连接喷嘴集槽的乳化液管道,管接头,应该用什么标准?(网上查了很多标准,也找不到门路)哪种接头标准的钢丝软管比较容易采购到?
2.工作环境有振动,会不会导致管接头松动漏液?
3.这种管道与集槽的连接方式,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缺陷?

网友:
直通终端软管接头

楼主:
楼上的大侠,请问这种管接头是什么标准的啊?

网友:
呵呵,殷兄
就你上面的问题,我的理解如下
1.那个软管直接到五金店,或者液压附件店里面去看看,这种接头软管一般都很好采购。
2.有震动个人愚见不会有问题,挖掘机上面用的软管也差不多,他那振动也不小呀,
3.“打剖面线的为铝制喷嘴集槽的剖截面,集槽长度为1200,每排布置27个喷嘴,中间的%%c50孔为集槽内横向通道,用以连接各个喷嘴”不知你这个铝型材是直接挤压出来的还是自己加工的?长度很长呀,加工50孔这么长有点难度,还有你的进乳化液的管道比横向通道50粗多少(流量问题)?
以上是个人愚见呵呵

楼主:
响中兄弟你好,看来这几天比较空哇,有时间论坛里泡泡了啊
1.我是不知道该采用何种接头的软管,单位里的设备都是小鬼子和欧洲的,所以软管很杂,看得我头晕;
2.因为集槽是铝制的,所以我担心接头的地方因震动,扭动什么产生塑性变形,漏液,所以想向论坛里的高人求证一下,这种铝制集槽结构是参照MINO轧机来的,只不过MINO是每个喷嘴都单独接一根细管软;
3.加工的问题考虑过,采用铸铝,然后整体加工,这样每个喷嘴的角度和位置比用钢管焊接好多了,还有,单边600的孔深,加工费可能会贵些,但是这个是重要设备,不在乎那点钱了,进乳化液的软管原先就是6根,1寸半的管径,50的通孔是参照原先钢管的管径来的,所以这些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手头上得项目催的不是特别急,还好,没有太多得事情,比较空,闲来逛逛

楼主:
继续等待高人来解答,谢谢!!!

网友:
乳化液喷射的角度不合适吧,是碳钢轧机?

管件欧洲的好些

楼主:
角度完全没问题,是参照另外一台轧机搬过来的

网友:
不知除了这张轧辊冷却外是否还有钢板表面的冷润?还有其他??3排喷嘴出于什么考虑?
mino不论4辊6辊冷却梁上是有分段冷却的.(铝\铜轧机不太懂)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得很对,看来是业内人士,这一侧的喷嘴是可以跟据钢板宽度来控制边上喷嘴不喷,但实际使用中是全喷的,也没什么大影响,另一侧的喷嘴有点冷却,由板形仪自动控制,

楼主:
请搞液压,管道之类的朋友来说说呢

网友(2011-06-30):
呵呵,很不错啊!不过我没有改造过这种喷嘴,没有经验!

网友(2011-10-11):
请问贵司是哪个公司?
我司专业做喷嘴,有机会合作下。
手机:1391753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