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内外控平衡阀工作原理

楼主(2010-07-06):
各位好,平衡阀一直是液压行业的重要话题。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了解的简单的聊一聊。单纯的外控和内控平衡阀的工作原理很好理解,可是既有内控又有外控的平衡阀,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还很模糊,请各位能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明白了平衡阀的用法。如下图

现在只考虑一边是负性负载,双向的和单向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按照楼上的图纸,假设A口为上升腔,B口为下降腔。A`和B`分别接工作机构。我们按照是用马达作为工作机构考虑。当上升的时候A口进油,因为要克服负载所以A口的压力是高压腔,油通过A到A`是通过平衡阀上的单向阀的,所以A点压力和A`点的压力基本相等,这个时候装在B口的平衡阀的控制油是和A点压力相同的,这个时候基本上B口上的平衡阀是全开的。现在说下降的工况,下降是B口进油,同样油是通过B口上的平衡阀上的单向阀进入工作机构的,这个时候负载是一个负性负载,如果A口上没有平衡阀,负载会对执行机构做功,马达就会按照基本负载自由落体的速度来工作,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在A口上安装了这个平衡阀。平衡阀在控制油口没有压力的时候是全关的,也就是油通过B口经过执行机构达到A`不能通过平衡阀达到A口然后回到油箱。这个时候B到A`这段回路的压力就会升高,因为A口平衡阀的控制油的压力是和B点的压力相同的,平衡阀就会开启,开启后,油就可以由A`通过平衡阀回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平衡阀上会建立一个压差,这个压差能够平衡掉这个负性负载,物体就会匀速下降了,下降的速度就是系统提供的流量决定的。如果对起重机的卷杨来说,就是平衡阀上建立的压差在马达产生的力和物体的重力相等。但是由于在平衡阀开启的时候由于B点的压力上升的高了,所以平衡阀的控制油的压力就高了,在平衡阀上建立的压差就不能平衡掉负性负载,这个时候物体上的重力和马达上产生的力就不平衡了,结果就是物体有一个向下的加速,马达的转速就超过了系统提供流量,所以B点的压力就会下降,这样平衡阀的控制油的压力就下降,平衡阀的开口就减小,压差增大。基本上平衡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工作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不同的厂家平衡阀的设计的细节不同,但是原理都是这个原理。好累,我的水平也就是能说明到这个程度了。

楼主:
但是对内外控皆有的平衡阀的工作原理还是很模糊,请大侠们赐教啊

网友:
期待中,有谁见过,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赶来学习,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