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7厚度3的不锈钢管焊接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0-07-06):
应该用什么样的焊接方法呢?还有要注意什么。。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这个说法有很多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把要求提一下,比如管内压力介质等等

楼主:
管内灌胶,管外承受35MPa甚至更高的压力

网友:
管内灌胶,管外承受35MPa甚至更高的压力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压力我倒是没校核过,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方案有一个供参考
采用钨极氩弧焊,单面焊双面成型,焊后100%RT,II级合格,焊接参数如下:第一层电流80-95A,第二层110A左右,气流量7.5L/min.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
另外,加工前的坡口处理有没有要求?

网友:
管子对接破口一般就常规处理,60度,中间装配隙控制在2-3mm,表面打磨去毛刺。

楼主:
谢谢!~~~如果需要将管子和接头焊成这样,焊后管子还要打直线度和同轴度,要求直线度不超过0.4,管子和接头的同轴不超过0.1.之后35MPa的水压测试。
您看,有没有合适的焊接工艺呢?。。。

网友:
谢谢!~~~如果需要将管子和接头焊成这样,焊后管子还要打直线度和同轴度,要求直线度不超过0.4,管子和接头的同 ...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头的装配形式不是很合适,改插入式,紧配合,角焊缝的形式,如果要背面也成形那就有难度了,焊接这个工艺要保证这么高的精度的话,还是需要二次加工的为好。

网友:
学习了,谢谢4楼的朋友

楼主:
焊后肯定是要车一刀的
但是现在总是出现车后焊接强度降低的情况出现。
角焊缝无法保证每根都能焊到底,焊牢。。上了车床之后经常把多余的焊瘤车掉后,就没多少连着的了。。导致焊接强度降低。。。水压测试的时候泄漏。。
角焊缝那里因为后续的装配需要,要清根的。

网友:
那改变对接形式,把那个带缘加工成管对接形式,或者坡口形式改成45-50度,装配间隙3,焊接电流不变,焊后内孔重新加工。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谁有兴趣接这个活?每个月500到800根,长度从750mm到1150mm不等.

网友:
可以用自动氩弧焊机床进行自熔焊接,内外氩气保护,可保证精度,且不用焊后加工。

网友:
几点意见:1、批量生产,最好采用半自动话或自动化,可保证成品合格率;
          2、设计焊接工装焊接会保证形位尺寸,纯手工操作与个人操作技能有很大关系;
          3、该结构若手工操作焊接,氩弧焊比较理想,加工单面V形坡口,无需留间隙,管内必须氩气保护;

楼主:
受益匪浅..

谢谢各位

网友:
记得背面要充氩保护啊,

网友(2010-10-12):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