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6):
请问各位大虾:

机械零件报告中常出现的英文简写NG是什么意思,还有材料方面的NDE指的是什么具体的意思,谢谢!

网友A:
NG  Not Good    NDE Nondcstructivc Examination

网友:
xiexie  朋友们 学习了啊 !!!!!!

网友:
Nondcstructivc Examination,又是什么意思丫?想学习点,google也查不到

网友:
NG 电影里经常ng吧?

按2楼not good 应该说的通。。。

妈的第二个号又丢了

网友:
Nondcstructivc Examination
应该是无损检验吧

网友(2010-08-23):
回复 楼主:

    NG就是不合格的意思 了

网友:
NG  Not Good    NDE Nondcstructivc Examination
引用 网友A:

    貌似 nondestructive 拼错了 不只对否 见谅  英语不好

网友:
质检部门经常会用到的词汇

网友:
non    destructive 破坏前加否定。

网友:
"DIN NGxx"有两种简称方式:"NGxx"和"DNxx",第一种更为常见一些。
"DIN NGxx"表示的是阀的规格。
这种阀的规格有统一的安装面,叫做"DIN 24340 Axx"。
DN代表德国标准化协会的标准。NG代表nominal diameter,也就是公称通径。
NG25代表的孔径约为32毫米。

查资料看到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学习了 虽然英文用的不多~~~~~~

网友(2010-10-25):
回复 网友A:

        貌似 nondestructive 拼错了 不只对否 见谅  英语不好

网友(2010-12-16):
NG就是“不良”,一般是品管常用字的词。
NDT或NDE都是“无损检测”常用的记号,“N“:无;”D“:”损“。重要或关键的产品,要进行无损检测。

网友(2011-01-28):
   NG  no good  次品
   NDE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非破坏可靠性评价

网友:
                     建议一下:以后这种百度一下就能得到答案的问题别提了..

网友(2011-03-09):
学习了,二楼翻译的很不错!。。。。

网友:
Nondcstructivc  Examination(NDE)  无损试验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NDE)  无损评价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NDI)  无损检验
Nondestructive  Testing(NDT)  无损检测

网友(2011-05-17):
NG  Not Good  不过
NDE nondestructive Examination 无损检验

网友:
NG就是不合格的意思

网友(2013-05-21):
引用 网友A:
NG  Not Good    NDE Nondcstructivc Examination

正解!

网友:
oh my god,好好学习你的英语啊!

网友(2014-02-20):
我们质量室专用判定术语,良品OK,不良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