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参加工作不久,还没见过这样的标注方式---请教

楼主(2010-07-06):
由于参加工作不久,还没见过这样的标注方式 。
请问那个A的基准那里。横线上面的B3.15/6.7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基准在中心孔上,请搜索下中心孔国标,

网友:
菜鸟又新学到一招,谢了。

网友:
学习,受教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此贴,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