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小常识

楼主(2010-07-06):
直线轴承是一种以低成本生产的直线运动系统,用于无限行程与圆柱轴配合使用。由于承载球与轴呈点接触,故使用载荷小。钢球以极小的磨擦阻力旋转,从而能获得高精度的平稳运动。
直线轴承广泛用于电子设备,拉力试验机及数字化三维坐标测量设备等精密设备,以及多轴机床、冲床、工具磨床、自动气割机、打印机、卡片分选机、食品包装机等工业机械的滑动部件。
.
润滑与磨擦
.
脂润滑
直线轴承内部注入防蚀油,若用油脂润滑时,先用煤油或有机溶济清除防蚀油,风干后再添加润滑脂。
建议使用粘性标记为N0.2的锂皂润滑脂.
.
油润滑

若用油润滑时,不必清除防蚀油,根据温度变化可选用ISO粘度等级VG15-100的润滑油.
轴润滑可从供油管给没,或从外轴承座上的油孔给油。由于密封圈会刮掉润滑油,油润滑不适用无孔的带密封圈轴承。

.
磨擦系数
运动磨擦系数范围0.001-0.004。由于磨擦引起的能量损失很小。运动速度小于60m/min时,温度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磨擦力可由下面等式得出:
F=ц.·P+fs
F
:磨擦力(N) *:密封阻力(2~5N)
P:外载(N)  ц:磨擦系数
.
安装
.
配合间隙
建议与轴承座内孔和光轴直径使用的配合公差。
通常,轴承是不能加预载的,但高精度、轻预载可以加到轴承上,然而,负的直径公差不应超过表中数据。
轴承箱和轴与轴承的间隙配合.
轴承箱的安装
.
标准型
用卡环和固定板安装轴承箱的几种方法。
用定位螺钉安装轴承会引起轴承外套变形,应尽量避免。
.
法兰型
安装法兰型直线轴承时,与之配合的轴承箱内孔表面精度须精确。
.
可调整型(小开口型)

轴承上和轴承箱上的开口相垂直,就能得到圆周方向上均匀的预载。
.
大开口型
如果与合适的轴承座配合使用,大开口轴承也可以进行间隙调整,甚至可以加轻预载。
.
安装时注意事项
将直线轴承装入轴承座时,应使用辅助工作,避免直接敲击端面或密封圈,应使用轴承均匀导入,用缓冲板,借助轻轻地敲击装入
将光轴穿入直线轴承,必须将轴和轴承的中心线成一直线。若轴倾斜插入,滚珠可能会脱落,或造成保持架变型,而对直线轴承造成损坏
外加载荷应该平均分配在整个轴承上,尤其是承受瞬间载荷时,应使用两个或更多的轴承。直线轴承不承受旋转载荷,否则可以导致意外事故。

网友:
建议字体改大点 看的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