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材料最小折弯圆角

楼主(2010-07-06):
请教各种材料最小折弯圆角,或如何计算?

网友:
A3/R小>=1t;
45#/R小>=1.7t;
铜/R小>=3t;
铝/R小>=4t;

楼主:
A3/R小>=1t;
45#/R小>=1.7t;
铜/R小>=3t;
铝/R小>=4t;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我就要这种画龙点睛的答案!
还有如不锈钢的钣金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虾的答案,当请问一下如果材料为冷轧板又如何呢,曾经3mm冷轧板弯R10园角,角度约30度却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达不到要求指的是什么达不到要求,尺寸?角度?
SPCC板 3MM 折弯R10没问题的

网友(2010-11-22):
这么大吗

网友:
感谢各位大虾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折弯最小R角和弯圆R10是两种不同加工方法,支持山脚猫,

网友:
想下载 麻烦不要扣分可以吗

网友:
支持三脚猫,你快成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