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特设“海水发电”技术的比武“擂台”

楼主(2010-07-06):
附件:本贴的全文下载:

大家好!专利技术【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海浪波能发电项目已经提出多时,现在我觉得设“擂台”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在此特设“海水发电”技术的比武“擂台”:向国内外所有海浪发电技术进行挑战,目的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我想考验的时机成熟了,欢迎挑战!欢迎批评!

一个全海域海浪发电技术模式——水下发电场——水下发电长城

      (海洋波能发电技术)

【前   言】

广大海洋科技爱好者们;海浪发电的同仁和广大的支持者们,你们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国共同走上了低碳经济之路。

目前电力的供应尽管风电、光能发电日新月异,但还是以燃煤、天然气或柴油等发电技术为主导型来满足。这不但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还增加了“碳”的排放量。因此,面对能量巨大的海洋“海浪波能”的提取问题——【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的技术应运而生,该技术已经做到了“结构简捷成本低”,今奉献给大家,请给予指导!谢谢!

本技术采用了综合设计思想,力争效益最大化,使多学科的边缘技术交叉运用,通过简单的“自调导叶”的设计思想,使叶轮机在海浪波能的作用下——吸收能量始终同向旋转,这样就可以直接同轴带动内置的发电机进行发电,实现了蕴藏着巨大的海浪“波能”的利用。

目前本技术处于设计阶段,只经过了用模型在空气中模拟海浪进行试验,结果证明了本技术的技术关键——叶轮导叶的自调原理是可行和可靠的,是可以在上下流动的介质中持续向一个方向转动的,那么也就可以带动发电机发电了。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海浪都可以推动叶轮机的旋转】的结论。

这个结论依据是:因为海水的密度是空气的几百倍,毫无疑问这个空气中的实验说明本技术【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完全可以利用海浪的波能来发电。

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不同的角度,以国内外现有技术,对下面列出的本技术性能和技术优势进行【对比、攻擂】!谢谢!

一、 概述:

1  现状:暂未开发实施;

2  准备替代的旧系统:

2.1    深海中发电模式可以替代目前海岛、海上石油钻探平台、海上储油平台和深海养殖平台以及小海岛上的柴油发电技术。

2.2    沿海潮间带的海浪发电可以代替部分“火电”,推广普及就可以形成沿海的海浪发电的“长城”。

2  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

2.1    可以利用海洋波能发电,以及所有具有波能性质的流体能量进行发电。

2.2    可以和其它海洋发电技术联产发电。如和海洋风力发电进行联合发电,即增加了发电量,又降低“海发电”以及自身的成本,扩大了海发电的选址范围,使水较深但不经济的海风区扩大成可利用的海洋风力发电海区。

2.3    可以利用大型深海养殖平台、海上大型海水淡化设施、海上海洋化工设施或石油开采生产设施作为载体,设置在其周围进行发电。这样不但自身结构大大简化,而且建设成本也大大降低。同时还可以对其供应发出的电力,代替或部分代替原来不经济的柴油发电形式。这就形成了“综合联产发电”模式。

二、  本技术设想的几种发电模式简述:

说明:下面的内容,是建立在“假设本发电技术是成功和可行”的前提下做出的,所以数据是估算,所以只能作为理论分析的依据和参考。

1  为无电力供应远离大陆的小海岛供电模式:

下图是波能发电系统工作流程图。

1.1      小岛上有一个上百人的小渔村,村里有一个小冷藏厂和一个小维修厂,还有一个海水淡化厂和一个小小的码头,以前是柴油发电,每度电1-2元。

1.2      这里海区的年平均浪高2.5M以上(我国大陆架基本就是如此),每年还大约会有5-8次台风经过。海上有100个小白点——露出的指示灯,100个发电为平均3KW左右的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总装机容量约0.3兆瓦。

1.3      日日夜夜风浪不息发电不止:这个波能发电站(场)的特点就是“风浪越大,发电就越多”。由于是潜式安装只露出顶灯,所以还不怕台风,台风的大浪打来的时候增加了海浪波能的振幅和周期,只会增加发电量而不会被打坏。

1.4      在此应该指出:发出的这个电是不恒定的。如果按年平均发电3KW计算,这个电站的年发电量就是:100*24小时/*360/*3KW/小时=25.5万度电。(未完,接下面留言)

楼主:

【接上面】

1.5   经济和社会效应:这个电站可供应岛上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电,改变了无电可供或用“高价电”的状况。

还一个更重要的意义——这是低碳、纯绿色、可再生的能源技术。

1.6   军事意义:如果这是南海上某个军事防御性海岛,应用此技术建发电站,不但是终年有电可供,而且这个发电厂拖不烂打不垮!因为其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化整为零、各自独立、单元化的布局,每个之间相隔约20。即使受损还可以快速的用“插接法”更换损坏了的“独立发电单元”——这个意义重大啊!

1.7   珍贵的副产品:在大风浪的天气里随着风浪的加大发电增多,或者夜里用电减少,那么发出多余的电来那怎么处理?

答案是:其一部分储存在“蓄电池组”里,用于调节供(发)电低谷时的用电量,一部分增加冷库里制冰量和增加海水淡化厂的出水量,甚至电解水生产“氢”和“氧”。

真如设想的这样,那海岛就变成了世外桃源了——是真正的蓬莱仙岛,是生态之岛、绿色之岛。

2 联合发电模式设想:在东海“海风电场”以外,水深超过10的更远的海面上又建起一座座百米高的海洋风力发电机,只不过水下部分的基础立柱更大更粗。在每台风力发电机巨大的基础四周,都“附着”三圈42个或更多的3KW左右的本技术——“海浪波能发机在发电。增加的发电量分担了因为水过深、基础立柱过大增加的投资,扩大了原风电场的建设范围和规模。

3 综合发电模式设想:在浩瀚的海面上有一座钻井平台,在钻井平台的三侧,“附着固定”一个 1兆瓦左右的海浪波能发群,供应或补充着着平台上的生活和生产用电。用身边取之不尽的能源——海洋波能,生产着珍贵的石油,同时还节约了大量的生产用柴油,何乐而不为呢?

4  海岸线潮间带的发电模式图设想:

图示的说明:

图中1是在海床上固定本技术“发电单元”的立柱。

图中2是指示灯。

图中3是本技术独立的发电单元。

图中4是代表最低潮位线。

图中5是代表最高潮位线。

图中6是海浪“波形”的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一波一波的海浪“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发电单元旋转发电。

图中7是表示海岸底质的地形:可以看出,平坦无礁石可使海浪不会产生“无序流动和漩涡”,只流向岸边。

图中8是底层海浪后退水流的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后退的底层海水与上层前进的海水相互作用。

两种样机结构介绍:

1  无自传扭矩单机结构图:浮式独立建站或集群锚定式建站的单机结构。

1.1    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技术是一个“直径6、高约7的巨大的叶轮发电机”,垂直“锚定”在最低低潮位水面下0.2左右。

1.2    结构:叶轮机安装在一个有足够浮力的环形导流管里,海水可以在中间上下流动做功;“长卵圆形”浮筒直径1-3左右、高约4-7,发电机设在不动的中间发电机仓内,与上下转动的叶轮机同轴并受到双层外壳保护。【下面还有】

网友(点评):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2/26/c_111308325.htm 新华网广州12月26日电(记者 梁钢华)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承担的一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课题——“漂浮直驱式波浪能利用技术研究”

楼主:
1.3   工作态势:其中1、2、4、不转动;3、和7、转动;上面叶轮机正转、下面叶轮机反转。
1.4   单台发电单元“批量”生产【理论成本】的估算:合计:约10万元左右。注:下面试验项目的发电单元均以此的单价为计算的基础价。
材料费用合计: 2.9万元。
单台发电单元的加工制作费用、组装费用、消耗品费用、水电费用、管理费用、合理利润等综合费用按材料费1:1的比例计算合计:2.9万元。
外购发电机总成合计:约2.0万元。
通往“海上控制平台”的6KW容量直流和信号复合海缆暂定: 1.0万元。
管理费、抵扣税后的税费及未预见费用合计:1.2万元。
总计:合理出厂价约10万元左右。
2、  固定式的结构:下图是附着固定式剖面示意视图,如,“附着”在“海风电”立柱上或浅海潮间带海底立柱上(见潮间带的发电模式图)。
2.1   该结构的投入估算:每台8万元以内。(仅供参考!)
其中包括:综合费用按材料费1:1的比例计算;
陆上输变电线路和附属设备等均摊每台1万元;
中央控制室的6KW容量直流线和信号线复合海缆60M,暂定:0.6万元。
2.2   产出估算:100台规模每度电成本约为:0.38元/度。(仅供参考!)
固 定 式 结 构 图

1、固定导流罩的支撑板。    2、叶轮机导流罩。     3、被固定的下导流罩,内有发电机。   4、导流罩内部双层密封的发电机总成。    5、正向进入介质流。   6、反向进入介质流。   7、角度可调的叶轮机导叶。
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技术是一个导“流罩直径0.5-1米、高约4-6米、导叶外径4-6米的固定式海浪发电机”,垂直或水平位置固定在最低低潮位水面下0.2米左右。如果潮水“紊流”大,在外面就加一个“导流总管”。由于是固定方式,所以就不需要“浮力了”,那就不需要导流总管、上下浮体、锚定系统等。另外外形体积都大大缩小了,使结构异常简单,成本低廉。
这种结构,上下的海水仍然可以驱使叶轮机转动,同轴带动下面固定导流罩内的发电机做功。这种结构极似风力发电机。
其中:1、3、4、不转动;2、和7、转动。
四、 导叶【自调】及发电的原理:
1、  导叶【自调】的原理图:导叶的【自调】是本技术的关键,通过下两图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了。

1.1  导叶的偏转:从下两图中可以看出代表导叶的两边极不对称,所以当海浪波向上或向下运动的时候,导叶就会被推动,会以导叶轴为圆心向上或向下则偏转一个角度。
首先说明:这个【自调】术语的实质是指——导叶是被上下波动的海水推动,可以以导叶轴为中心,反复转动一定角度,这个角度大小是预先设定的。

1.2

是导叶向上【自调】形成夹角Φ1的工作
原理图:

1.3
下图是导叶形成夹角Φ2的工作原理图:

Φ2

夹角形成的原理图

1.4
结论:从两图中可以得出“不管海浪的海水向下还是向上运动叶轮机的导叶都会产生相同的运动方向”。那么,叶轮机的转动就可以带动同轴的发电机发电了。

2
发电:
形象化描述。

就是一个巨大的水轮发电机(形状好像电风扇)置于海面下,不过这个水轮机的导叶可以【自调】,水轮机中心内部有一个小小的发电机。此时,不管海浪是向上还是向下的动能都可以被巨大水轮的【自调】导叶双向吸收,并按一个方向始终推动水轮机转动,周而复始发电机就可以24小时发电了。

楼主:
五、 本技术——海洋波能发电具有以下特点:大家可以以任何形式“PK”。
1、  同比优势:本技术结构非常简捷、故障点少、成本低、易施工、安装维修简单。
2、  可自动化管理:本技术各标准单元的所有传感器信号、运转信号可集中自动化切换处理,甚至“傻瓜化”管理。
3、  标准化生产:本技术可作为标准“发电单元”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4、  集约化建站:本技术模块化组装规模可大可小,可以边建设,边发电。
5、  可以联产发电:本技术可与海风电、海流电、海光电等海发电技术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联产,发展前景无限。
6、  独立单元:本技术每台发电单元发出的电流独立输出,互不干扰。
7、  同比本技术拆装容易:恩技术由于单元化、小型化,插接式的安装和拆卸简捷方便,使安装、维修、保养简单化,可以随意海上拖放和收回,这是其他技术无可比拟的极大优势。
8、  安全运转:本技术发电系统置于两层“钢壳内”,并受到多个传感器保护和报警。确保温度、湿度及电力参数的正常运转,安全可靠。
9、  密封性极佳:本技术发电系统一个叶轮机只有一个接触海水的轴封端——进入发电机的主轴动密封,在接触海水端还设有防泥沙保护和轴承密封保护,确保运转正常;确保10年内安全使用。
10、  同比火电,运转费用极低:一次投资10年受益,无运转成本,只有维修费用。
11、  同比海洋风力发电投资:具有一次性投资少,没有昂贵的立柱和海底基础建设投资,也不需要100米海上高空作业专用的海上作业船投资。虽然其他较相似,但是本技术拆、装、维修和起重、运输异常简单,费用低廉。
12、 同比海洋风力发电技术:由于本技术不是高空作业,维修简单。所以本技术设备要求的制造精度和可靠性要求同比较低,都是通用技术,就是一个“傻瓜级”的产品。如果建立严格的维护保养和报废制度,那么完全适用于安全运转需要。
13、 同比“太阳能”发电技术:
13.1  本技术同比一次投资相对较低。
13.2  本技术同比在海水中应用,功率密度大,且365天发电——海浪不休,发电不止,且是不受天气限制的全天候技术,还不占用土地。
14、 同比其他发电技术:如,利用海浪波能压缩空气、压缩水来发电的技术,在结构上比较、故障点的比较、基建规模等等进行比较独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本技术利用直连式发电,插接式安装技术,用N个标准单元“集成”建设海上电站。故建站周期极短,资金和规模灵活。在结构上同比简单。在系统接触海水的故障点同比就少多了。另外陆地上不需要建设发电厂房了。
另外,采取单元式的由少到多、滚动集约式的“边发电边扩大”的发电规模,是无法比拟的。
16、 和国外7大发电模式相比:列表如下。

17、  和滚动式、摆式等等海浪能发电技术相比:列表如下。
下面列表介绍几个国内海浪发电技术和本技术进行产能、性价比较。(仅供参考)

六、 思考:今提出出来一个海浪发电技术后的思考!对于建立独立的直流电网体系的设想
1、  假设:如果本技术的确可以和“火电”一比高低,被市场接受,其发展将是“迅猛”的——因为它太简单了,就是一个“随处可放”的“独立单元”。
优势不像“火电”、“风电”等其它发电技术一定要上规模,经济效益才大,本技术是则以小取胜。
2、  那么就又提出一个“课题”:就是要想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整合资源集约化管理。
因为,目前投资较大的一个原因是:每个独立单元或发电站都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风浪不停,发电不止”的海浪发电,在用电低谷的夜间,多余的电力怎么处理?
2.1   一种方法:就是用蓄电池“调峰”备用,用海水淡化、制冰、点解水制“氢和氧”等技术消化多余的电量,这一些“附属设施”,都占用“投资”,这样就消弱了其经济性。
也就是一个海下电站就要备用一套,那么如果想甩掉它,那不但就减掉配套的这一些设备,还减掉应用上的投入,更主要的是减掉了一大笔投资。
2.2   那么这个课题如何解决呢?那就是成立沿海岸线的“直流供电系统”——为“沿海水下发电长城”配套的“直流配套输变电系统”。
2.2.1  当形成沿海海浪发电到一定规模时,就应该建立平行于“国电网”的供输点系统,多余的电可以买入,需要的用户可以卖出,自成体系,彻底去掉配套的“包袱”。同时还对各个用户起到“稳压”的作用。
2.2.2  其结果不但又大幅降低了自身的成本,还大大提高了本技术的经济竞争性。
我预言这次本技术【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的海浪波能发电技术在擂台比拼过程中一定能够胜出,大家拭目以待吧!
写的仓促,准备随时纠正,谢谢大家!

共同开发海洋的时候到了!

网友:
应该是个好方向,未细看,先顶一下。

楼主:
优势挑战:
1、  同比优势:本技术结构非常简捷、故障点少、成本低、易施工、安装维修简单。
2、  可自动化管理:本技术各标准单元的所有传感器信号、运转信号可集中自动化切换处理,甚至“傻瓜化”管理。
3、  标准化生产:本技术可作为标准“发电单元”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4、  集约化建站:本技术模块化组装规模可大可小,可以边建设,边发电。
5、  可以联产发电:本技术可与海风电、海流电、海光电等海发电技术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联产,发展前景无限。
6、  独立单元:本技术每台发电单元发出的电流独立输出,互不干扰。
7、  同比本技术拆装容易:恩技术由于单元化、小型化,插接式的安装和拆卸简捷方便,使安装、维修、保养简单化,可以随意海上拖放和收回,这是其他技术无可比拟的极大优势。
8、  安全运转:本技术发电系统置于两层“钢壳内”,并受到多个传感器保护和报警。确保温度、湿度及电力参数的正常运转,安全可靠。
9、  密封性极佳:本技术发电系统一个叶轮机只有一个接触海水的轴封端——进入发电机的主轴动密封,在接触海水端还设有防泥沙保护和轴承密封保护,确保运转正常;确保10年内安全使用。

楼主:
优势之一:可与火电媲美。
1、  固定直连式结构异常简单可靠、成本低廉、效率高。
单台成本4-8万元(包括支柱、输配电系统,分摊的附属设备、中央控制室和安装等;每度电成本【最多】约为:0.38元/。
“导流罩直径0.5-1米、高约4-6米、导叶外径4-6米的固定式海浪发电机”,垂直或水平位置固定在最低低潮位水面下0.2米左右。
(图见2楼——固定式)
2、  本技术是则以小取胜:
本技术的优势是,一台、几台、若干台建大型发电站都可以发电。那么在沿海、在一切可以发电的海区都利用起来,其规模和效益不可想象,是其他海浪发电技术无可比拟的。
如果成立统一的沿海岸线的“直流配套输变电供电系统”,节省了配套的“蓄电池和淡化水”等附属设备,那成本又减低1/3。
这不但又大幅降低了自身的成本,还大大提高了本技术的经济竞争性。
大家和那么多海浪发电对比一下吧!

楼主:
和一个网友的对话,很有意思。

哦,欢迎欢迎

您说的事,申请了发明吗?

正在申请,还没有批下来,专利号也有了。

既是好东西,何不保密一段时间?

老了,快入土了,不怕,为了快点推出啊!有人说,侵权,等“做大”了,就打官司呗!

发明,还是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有几个。还在准备申请几个——计划中。

自己实施过吗?或者实验?

模型在空气中已验证“自调”的原理,帖子里和博客里都有,就是一个反复晃动的模型,向一个方向就转了。

有照片吗?可以发来共同研究吗?

模型照片?手机拍的小照片。模型40公分直径,很小。就是这个,正反风都可以向一个方向转——说明成功!

那,您想固定安装在海底呢?还是漂浮在海面?有图纸吗?

全海区都可以安装,从江河入海口的潮汐能、海岸边的海浪能,深海的涌浪能、混合浪能、潮流能等都可以应用。

您想固定安装在海底呢?还是漂浮在海面?***以为,恰恰说明你还没有考虑成熟。

请指教!

理论上虽成立,但必须考虑如何固定,如果漂浮在海面,电缆如何敷设?也飘在海面吗?风浪一吹,电线就断了,如何解决?

水面下潜式安装,漂浮式用锚定,固定式由钢管固定在“载体”或立柱上,用海缆传送电力。

那多少功率为一个发电单元?

最少3KW ,大了也可,不提倡,但那是下一代的问题,技术已经成熟了。

3kw,每个重量多少?立着装还是横着装?

轻,没算,要靠浮力做功,所以大,但轻。固定式就小多了。立着装还是横着装都可以,海岸边的近似横着安装,其它近似垂直装。

你那不是具体的图纸,只是一种示意图

对,就是示意图,不是不考虑,样机还没做,海里还没试,计算它干什么?

都是示意图,看不出有啥实际的东西

你最好看我的博客,里面都有。http://blog.tech110.net/?14490/

3kw,是连续运转吗?

估计只要大于1.5的海浪,就可以,但还等试验证明。

就算是连续运转,那要多少水来带动?我说的是每分钟多少水,而且要有一定的高度差。

此问题低级了,想停还停不了呢?海浪不停,发电不止。

我提得问题你都无法答复,还讲啥“发电不止”。1.5的海浪,也不是随时都有的。

不要算,海水密度是风力的几百倍,6-3/2=1.5直径的叶片能量密度很大。

密度不代表能量 ,流动的水才有能量

那就要选海区了。我国年平均1.5海区很多 ,海浪波能就是反复不停流动的水啊!

楼主:
静止的水,再深也发不了电。

你说的太对了。可海浪运动是按近似正弦曲线变化,非常的有规律。波能可不是静止的了。

波能太分散,无法集中,而且不稳定 ,无法利用。

真正的海浪(涌浪)没有横向的流动,只有“位移”能量集中。海边的海浪就更有规律了,不管风向如何,海浪一直勇往直前,就是向岸边“滚”。

正弦曲线变化?真正的正弦变化,是有正负的,正负一抵消,就没有了

海浪是一个势能和动能相互转变的过程,波谷和波峰处的动能或势能为“0”,相互转变,日夜不息。

你觉得会成功?

我觉得除了在海中试验,目前理论上还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只能说理论上成功。

我一点也看不出成功的苗头

所谓的“打擂”也就是这个意思,叫大家品头论足。在没“劳民伤财”时就“灭”了,也是好事啊!

【你说,我一点也看不出成功的苗头】——这是我第一个得到的“否定”提问。不保守的话,我想请您提出几个具体“不成功”的意见来。

你物理学得怎样?

你能否把“物理上的问题”提出来呢?咱们商讨一下,不管谁对错——对谁都有好处啊!都是提高。

你成功过吗?

没有试验过。老了动不了了。

我昨天已讲了N次了,机器必须固定在某个地方。

对啊!本技术就是可以固定啊!如固定在:

1 用钢架固定在钻井平台周围。

2 用钢架固定在深海养殖周围。

3 用立柱固定在10-20深沿海平坦的海底。

4 用立柱固定在江河湖海入海口的底部。

5 用立柱固定在潮流大的一些浅海海底。

6 深海就要依靠“锚"固定在海底了。

那你先说方案345

310-20米深的沿海平坦的海底。4 江河入海口的底部。5 潮流大的一些浅海。】——这一些使用立柱固定。在海底用立柱就太简单了,几米的立柱不要几个钱。已经给你图了。

打多大多高的桩?多重,钢的,还是水泥的?打多少条?用什么机械?

1 钻井平台。2 深海养殖。】——

用钢管结构固定,就更容易了,找一找有图。立柱可以用“钻井灌浆”或用船式“打桩机”即可。

都要经过计算的。

都要经过计算——八字还没有一撇呢?现在是可行不可行的阶段啊!试验了,数据就有了参照,那才要计算。

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你不是干工程的吧?不知你啥职业,只是空想

模型在空气中转的很轻松啊!反复的晃动就向一个方向转了(还有两个不灵活呢)——这就证明了本技术的【自调】的原理是正确的,其它都是通用技术。

可是和其他的网友比,你提问的深度不够。但还是谢谢你的直言。

楼主:
你的模型,受到风就会转,是吗?很想看看你的模型

是的——就是风车嘛——只是用手握着,左反复的运动,第二下就连续转了。当时还有两个导叶因为失误【自调】不灵活。结果还是轻松的转呢——现在修好了,一晃动就轻松的转了。

遇到风就转,是吗?没有风也转?

反复晃动,向一个方向转。——有人“臭”我,——不就是一个风车吗?——我说“对”。只是可利用“反复”变换风向的风,可以按一个方向转——这就是才【自调】。

没有风转不转?

没有风理论是不转,但有惯性,在风向正反“交换”的过程中,虽没有风还是连续转了,因为波能的特性就是上和下“死点”动能为0

你说的发明,又说很简单,又说有很大用处,好像有点矛盾

怎么矛盾?难道发明就不能【很简单】不能有【很大用处】嘛?

你先说怎么个简单法

例如:

固定式——就是一个直径1,高约1.5的导流罩,上面固定6-122*0.4的可【自调】的叶片,可以转动。主轴安装在一个和上面一样的导流罩内,和内置的发电机直连,总成安装在立柱上,即可吸收来回的海浪发电。

直连式效率95%以上啊!但是吸收海浪能量的“吸收效率”不易高于50%,否则可能会消弱下一个海浪的能量。

你说的是够具体,但恐怕没有经过计算吧?是固定在海底吗?

固定在水深8以上的海底或大型海上漂浮物,如,钻井平台,海上风电立柱等。

计算的问题在没取得实验数据前,目前没必要。

【我国的黄海、东海年平均浪高1.5以上,南海的平均波高一米,年平均波周期为六秒,据此可以估算出,我国沿海的海浪能约为每米2040千瓦,总能量达1.7亿千瓦。

浙江沿海每米对应海浪能量是三千瓦左右(全年平均)。】

还要计算吗?哈哈!

怎么能“或”呢?水下有水下的设计,平台上有平台上的设计,两者不可能通用的

两种设计不同,一个是“钢结构”,一个是立柱。前者制造和安装较简单,便宜。

哦,你认为海底下的浪高和海平面的浪高一样,是吗?

有资料介绍是比较近似的。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但我认为海浪的“震荡”是整体的,否则就不会几天几个月的“震荡”下去——我指涌浪。不考虑海流和风的作用。

我觉得大家(可能打击面大了)对海浪的认识普遍有误区,所以那么多的发明都走了“弯路”。呵呵!

还有,平台上到海面的距离是变动的,那你的立柱或者钢结构长度也可以随时变吗?

你就是没有看(或没看懂)我的那么多的讲解,到处都讲了【安装在低潮位以下0.2米的水面下】,就是高潮位的2-3以下的地方,所以才是【全海侯性】的,不拍风暴,风越大发电就越多。哎!

一年四季的高潮位、低潮位,我记得是变动的。

对啊!

但机器的高度不可能随时依据海浪的潮位来变动。

所以才有高低潮之分,每天、每月、都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

机器的高度能全海候吗?

高度和【海侯】无关。全海侯——是指各种“海洋气候”,结冰了当然就没浪了。

你机器安装高度如何保证一定在:“低潮位一下0.2的水下,就是高潮位的2/3米”的地方?

各地的海洋资料都有。

都有,但它是变动的。

一年四季变动,老百姓都知道,有最低的潮位的。即使失误高一点没关系,就是在波谷的时候(势能为0)露出一些叶片,也无大碍。我建议的是理想位置。

楼主:
高一点没关系,这个一点是多少?10cm,还是100cm?或是1000cm

不知道????那是你的事。

你都不知道,如何推广?

谁叫你高的??奇怪的问题!

是你的理论站不住脚。你都不知道,如何推广?

——现在是探讨,还没推广,即使有人在“试验”那是别人的事,我支持。

是你的理论站不住脚。

谢谢你的结论!那么到此为止了,好吗?

你不是搞发明吗?还申请了专利吗?不推广,搞啥专利?

玩吗?促进新能源的发展嘛!

你的模型,从转动到停止,完全没有风的话,要转多长时间才可以停止?

两三圈吧!没认真算。主要是验证【自调】的原理可否可以,能够【自调】就没问题了。现在在几个论坛上,极少还有你提出的这样低级的“疑问”了。你很怪!!!是不明白?可能“揣着明白”吧!这比不明白还不好!

还有问题吗?如没有,就结束吧。好吗?

正风、反风,都朝一个方向转吗?

对。

那么从正风到反风,输出端能连续不停吗?

从转动到停止两三圈才停。

那就是转速会变动。对于发电机来说,输入转速变动,输出频率也会变动,如何并网?并网是要频率一致才可以并的。

请看博客吧!里面说了“不需并网”。

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你提的问题正确。但是本技术是直流发电,用户是“特定”的,不需要“并网”。夜间多余的电,用于蓄电池充电,再多就淡化海水——珍贵啊!再有多就电解水,产生“氢”或“氧”——真贵啊!

如果沿海形成规模了,就连片建立自己的“直流网”系统。一方面“互通有无”。另一方面设有一个端口和国网对接,少量的不稳定的电就不会对“国家电网”形成“冲击了”。若再解决不了问题,就上大型的电解业,如点解水、冶炼单晶硅等企业。

你可学习风电,风电是风机保持一定转速,无风的时候需要耗电的,有风时就发电。

风电是风机保持一定转速——中小型不一定吧!改变叶片的角度(太复杂了,昂贵)。

但是安装高度问题,你无法给我解答,也许你能解答的一天,这个发明就成功了

这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那么多人就你搞不懂,没办法!

叶片角度我记得是不变的,但我不敢肯定,但转速肯定是不变的。

风电问题免谈,包括你看好的“太阳能”,不是技术不好,而是牵扯的面太多。

风电问题免谈,啥意思?我认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太多了。

我没看好,不是技术问题,内蒙的风电前几个月都停了。本技术也没必要和“国电”扯上。因为发的直流电通过蓄电池后,再输出就是较“稳定”的了,“发电单元”的规模越大发的电越稳,建成直流网就更稳了。而且各自配套的蓄电池、稳压稳流系统、淡化水系统等“设备”,就可以节省了。并直流网的发电造价最少降低1/3-1/2左右。呵呵!

这我赞同。

海浪发电可以绕过“国网”,自成体系。不管单台还是多台。

这我相信,不过,我觉得,现成的技术不借鉴,确实是一大损失。

本技术准备套用小型风电的发电机及控制部分。

你不想依靠电力部门?

不对,一个老头哪有那个劲啊!对着干!主要是本技术本身具有的特点就是如此——其服务的对象就是沿海及岛屿,是缺点的地区,没必要和其联网,何况目前“并网”是一个大问题呢?

发电机防水吗?

发电机在双层外壳中,内有几个传感器报警,本身不需防水,主轴轴承双层防护。

这么说不适用于海底?

海中轮船里的发电机要防水吗?哈哈!你可能不是学机械的高工!若是,也是一般般吧!有空再聊吧!

奇怪,要不要给学历证书给你看?要不要给高工证书给你看?你知道不知道防水发电机造价特高?

已有层外壳保护!!!!还防水吗?况且内设传感器,可以报警,里面没有水。

知道,可你不管造价吗?

潜水泵贵吗?发电机怎么防水??

算你正确。

......

楼主(2010-08-19):
【你既然已经申请了专利了,就不用担心了,如果你愿意,可以给我原理图或设计图,我看看是否可以为你做一个样机,不愿意就算了。】
引用 网友A:
】——网友的支持赞一个。

祝贺我与oybj18合作开始了,是骡子是马该“遛一遛”了。
模型能在空气和水池中“自调”和“旋转”,难道在海浪中就不“自调”和不“旋转”了吗?
我想会转的,只不过和风能发电机比较会更慢,但是能量(转矩)会更大。
因为水的密度是空气的密度8百多倍,推力大,但阻力也大。
那么采取两种措施解决:
1、 加大发电机内变速器的速比。
2、 采用“氟涂料”,利用不粘性,减少阻力。
大家说可以吗?

网友:
帮前辈顶一下,祝合作进展顺利!

楼主:
较大功率——技术突破
【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
——海浪波能发电技术——
一、 概述:
1、  海水发电:国内外海水发电的技术很多,也很成功。但是由于普遍高于“火电”发电成本的现状,就造成了无法大规模推向市场的局面,本技术要提高经济效率——功率大型化是必由之路。
2、  项目简介:个人专利【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通过改变叶轮机直径,就可以改变发电机的发电功率。下面介绍的样例——较大功率波能发电单元单机容量可以实现15KW以上。理论上本技术可以实现“兆瓦级”。
3、  前景:由于本技术是叶轮机和发电机“直连式”紧凑型发电结构,故异常简单、紧凑、可靠、效率高,只有一个接触海水的“密封轴封”,故障率极低。本技术发电成本低于0.38元/KWH。
4、  发电成本几乎就是供电成本:由于不输入“国网”,是沿海或岛屿的自备电站,直接自产自销,故输电简单效率高,发电成本几乎就是供电成本,所以可以与“国电”竞争。预计本技术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可以迅速开发。
二、 本技术目前的技术状况
1、  技术状态:目前,本技术处于专利审批和初步设计阶段。只应用“模型”在空气中和水池中进行了的模拟试验。证明了本技术的技术关键——叶轮导叶的【自调原理】是可行和可靠的。也进一步推论了,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海浪是可以推动叶轮机转动的。因为海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32倍,毫无疑问这个实验说明本技术【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完全可以利用海浪的波能来发电。
但是在水中由于海水的密度大,旋转的速度不快,但是能量密度大,拟由两个措施加以改善:
1.1. 表面涂覆“聚四氟乙烯”涂料大幅减少“摩擦力”。
1.2   发电机减速机的速比加大,适应大扭矩低转速的旋转,提高了效率。
2、  大型化的措施:因为每个海浪的动能和势能时刻在变化,在每个海浪周期里的能量也是变化的,故难以大型化,这是制约海浪发电技术发展的瓶颈。
本技术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使设计的叶轮机半径远远大于海浪的周期,这样就加大发电功率。
3、  直观印象:
本技术外形就像一个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外形一样,垂直或水平安装或形成一定的夹角安装。只不过动力介质不一样,一个是 “定向的风”,一个是“波动的海水”。
本技术可以安装在近海的海底,也可以在深海“寄生”在海中的大型物体上,如:海风电立柱、石油平台、养殖平台等载体周围,利用海浪发电。
三、 经济效益分析:下面以“固定式”发电单元为例分析。漂浮式可能要增加20%。
1、  选用参数:
1.1  导叶表面积合计32平方米;由于存在“迎水角度”,有效做功面积按25平方米计算。
1.2  上下“导流罩”直径0.5-1米、高约1.5-2米;外径17米。
1.3  不间断发电天数约为355天/年。
2、  单台投入:上述实例的投入每台成本小于11.4万元。其中包括:
2.1  材料费:固定立柱和整机制作所有原材物料费用,合计3万元。其中包括:
2.1.1  固定立柱水泥和钢材等材料费约0.6万元。如果一个立柱安装4台,材料费还会相应减少。
2.1.2  导流罩约3吨钢材等合计材料费1.6万元。
2.1.3  叶轮机材料费钢材和塑胶32平方等0.8万元。
2.1.4  合计:材料费约3万元。
2.2  综合制作费用:包括制作、运输、安装、合理的利税等费用,按上述材料费1:1.2的比例计算,约为3.6万元。
2.3  发电机系统:经改造利用风力发电机15KW的机芯(包括备用零配件),按较高费用估价约4万元以内。
2.4  通向中央控制室的15KW容量直流和信号线复合海缆平均60M,暂定:0.8万元。
2.5  单台合计:11.4万元。
3、 单台产出:按折旧期10年计算,10年折旧后的残值(较大)暂不计算在内,单台10年发电75万度。分析如下:
3.1  全年不间断发电天数时间:因为是用备品发电机,现场插接式的更换方式,故简单可靠,不影响附近发电机工作,暂定10年发电期内计划大、中、小修和保养更换时间平均每年是5天;年平均事故5天,故不间断发电天数暂定为355天。
3.2  平均功率估算:由于迎水角度等因素的存在, 32平方“导叶”的有效做功面积约为25平方米。按平均0.6KW/平方米的海浪蕴藏能量计算,每个发电单元平均功率约为15KW,属中小型发电机。
3.3  10年的发电量计算:按理论发电量的60%综合转换效率计算,用户实际使用的发电量为75万KWH。
10年*355天/年*24小时/天*15KW/小时*60%(综合转换效率)
=10*355*24*15*0.6=76.68=约75万KWH
4、  成本核算:按20台装机容量计算。
4.1  单台投入:合计约28.54万元。
4.1.1  投入每台(固定式)购入费用约11.4万元。
4.1.2  分摊陆上输配电系统和附属设备等,按20台规模计算每台均摊约5万元。
4.1.3  备用机2台(20台规模),每台分摊费用1.14万元。
4.1.4  每台分摊配备维修船及运转费60万元/20台=3万元。
4.1.5  由于自动化较高,用插接式更换方法检修简单易行,故编制4人。10年4人的人工、管理费、税费、备品、配件等费用,每台分摊约8万元。
4.1.6  合计28.54万元。
4.2  单台有效产出:按60%的综合转换效率计算,单台10年发电75万度。
4.3  每度电发电成本:单台投入/单台有效产出=28.54万元/75万度=0.38元/度电,每度电约合人民币0.38元。
5、  经济效益分析:本分析的参数选用和数据估算,都尽量采用大数值,给结论留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因此估算结果是经得住“推敲”的。
5.1  此估算结果应该说【同比其他发电技术是最低的,也低于国家电网的收购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和市场前景。
5.2  如果规模加大如100台1500KW装机规模,甚至更大,其电价在此基础上会大大降低。
5.3  再如果,自成沿海独立的电网或是按国家“补贴”电价收购,则又节省了庞大的配套设备,其电价会更加降低,且有可观的【盈余】。(见4.1.2  ……每台均摊约5万元)
5.4  由于是自产自销的供电系统,在计算时已经【按理论发电量60%的综合转换效率计算了实际供电量】,所以计算的发电价格接近用电价格,这就大大低于沿海国电供电价1元/度以上的现状。
(完)
swf1945qd@163.com
电话:0532-5620939
博客:http://blog.tech110.net/?14490/
QQ:477757063(注明波能发电)

网友:
顶一个!!! 建议请有实力的相关企业组织实海况打擂,我参加!!!

楼主:
顶一个!!! 建议请有实力的相关企业组织实海况打擂,我参加!!!
引用 网友B:

谢谢,捧场!真心谢谢你!
好啊!打雷的目的是:
1、 共同进步——失败也是进步啊!经验啊!前车之鉴啊!
2、 人多,角度广,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各自的技术,尤其对我的技术彻底分析,以免盲目的建站试验。
3、 最好组建一个长期的“擂台”,说不定就会组成一个联盟了呢?因为任何一个技术都要一批人来开发,何况在与“国外先进技术”赛跑呢!
我老了,假若我的技术证明真是可行的技术,好的向您一样“业内人士”帮助呢!

楼主:
顶一个!!! 建议请有实力的相关企业组织实海况打擂,我参加!!!
引用 网友B:

    支持!
    呼吁“有实力的相关企业”响应啊!

楼主:
海洋波能发电技术——PK之二

广大海洋科技爱好者们;海浪发电的同仁和广大的支持者们,你们好!
海浪发电技术PK已经很长时间了如今终于有人参与“PK”了。真是可喜可贺,那么大家起来共同探讨吧!
在这科技日新月异提倡“绿色经济”的大潮中,人类走向“火星”的高科技时代,面对能源的短缺,国内外都看到非海岸线真正的浩瀚的海洋中蕴藏着的巨大的能量,都想提取这个可再生、纯绿色的能源。
但是如今,成功的、不要国家补助的、可以和“火电”竞争的海浪发电技术还在“酝酿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高科技”,某一些意义上讲,甚至比“登月”还重要的高科技,对吗?
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
在这个课题没有解决之前,再进行“海浪发电”的尝试,都将会走上过去几年试验或正在试验的项目的老路,这也是我对本人的“海浪电技术”不积极的试验和推广的原因之一。
在此,我如今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研究:

目前各种海浪发电项目已经花了大量的实践和“金钱”,虽然很有意义,但现状是——
*    发出电了吗?——发出了。
*    能算成功吗?——成功,还有待提高。
*    现在计算出的电价是多少——还比较高。
*    给你补贴投入商业运行能有市场和效益吗?市场接受吗?——还达不到,有待提高。
*    试验电站结果和当初的设计指标差距大吗?为什么呢?——还较大,但是......。
*    继续试验,还能够在提高吗?——努力……。
*    那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无语。
这个【和设计要求的指标差距大】的局面本身就是一个尚待解决的大课题,在这个课题没有解决之前,再进行“海浪发电”的尝试,都会走上过去几年试验或正在试验的项目的老路,请大家重视吧!希望大家不要再保持【沉默】了!为了自己也为了“海浪发电”事业!
大家集思广益,找找原因,共同努力吧!
本人提出一个观点:大家看对吗?
1、  海浪的能量密度大,(能量/平米)的海浪能比风能大的多。
2、  海浪的能量密度但是又不大,因为海浪任何一个点(分子)的能量的方向和大小都不一样,所以说“不大”。和风能相比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3、  海浪的能量的提取是无法大型化的,这也是各个“案例”失败或是停顿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包括海岸线的海浪发电也有类似的问题。

楼主:
【PK之三】
广大海洋科技爱好者们;海浪发电的同仁和广大的支持者们,你们好!
海浪发电技术PK已经很长时间了如今终于有人参与“PK”了。真是可喜可贺,那么大家起来共同探讨吧!
如今,成功的、要或不要国家补助的、可以和“火电”竞争的海浪发电技术还在“继续”酝酿之中——这现象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高科技”,不是吗?
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
我想,在这个课题没有解决之前,再进行“海浪发电”的尝试,都将会走上过去几年试验或正在试验的项目的老路——困境之中。
目前现状是为什么近几年国家和民间投资了那么多的资金进行“海浪发电”的试验和研究。但是成功的、产生效益的、被市场接受符合自己设计数据的项目几乎没有。
请大家找找原因:
同僚们!在此,我如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研究:
这个思考就是——【实际实验结果和设计参数达到的要求差距大】!——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理论上对海浪性能的了解不够“透彻”!这样设计的结果就不可能正确,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保持【沉默】了!为了自己的项目,也为了“海浪发电”事业!把海浪【研究透澈】吧!
谢谢!

楼主(2010-09-19):
海浪发电研究之魔咒【PK之四】

广大海洋科技爱好者们;海浪发电的同仁和广大的支持者们,你们好!

海浪发电技术PK已经很长时间了如今终于有人参与“PK”了。真是可喜可贺,那么大家起来共同探讨吧!

为了活耀气氛我首先“发问”——请正面回答。

1、 请正视“PK三”提出的这个【为什么的大课题】!

2、 这个课题的实质就是——海浪发电“陷入”一个“困境”。也就是那么多的资金进行“海浪发电”的试验和研究虽然成功但又“难产”的原因。

我们暂时把它叫做【海浪发电研究之魔咒】请大家找找原因:

同僚们!在此,我如今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供大家思考和研究:

我认为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理论上对海浪性能的“实质”问题——就是每一质点的瞬间的动能大小和方向都不同的这一独特的特性了解不够“透彻”!这样设计的结果就不可能正确,其结果往往是设计计算和项目实施的结果大相径庭!——魔咒!

每个“吃过葡萄”的人心里要明白!

可本技术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课题】,大家说对吧!

有疑问请在下面“评论”中提出,我会一一解答。当然反之——我就“投降了”,同时还万分的感谢您!

楼主:
PK之五:

广大海洋科技爱好者们,海浪发电的同仁和广大的支持者们,你们好!
海浪发电技术PK已经很长时间了如今终于有人参与“PK”了。真是可喜可贺,那么大家起来共同探讨吧!
为了活耀气氛我只能自己先“发问”——有不同意见请提问。
1、 大家先看看图:这是【容积式】海浪发电装置波峰和波谷“无功”示意图。说明如下:
1.1        容积式收集海浪波能的装置直径越小越好,越小“无功”损失就小,见第一组示意图的波峰和波谷压缩位置。
1.2  容积式收集海浪波能的装置直径越大越不好,越大“无功”损失就大甚至无法收集,见第二组示意图的波峰和波谷压缩位置。
1.3  如果容积直径大于波长,则无法压缩空间的介质。
【结论】容积式收集海浪波能的装置的直径越小越好,利用海浪波效率高,我们暂叫他为“魔咒”吧!

图中1指海浪波的波形。
图中2指海浪波的中轴线,
图中3是容积式海浪发电的容积,内有被压缩的介质。
图中4是被压缩介质的页面。
1.4  同理:本技术“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和滚动式、蛇形和船型等海浪发电模式也难逃这个魔咒。
注:本“”容积式是指利用海浪上下的波动来压缩容积内的“液体”、“气体”等介质的吸收海浪波能的发电技术暂叫它为【容积式】。
2、 本技术可以摆脱这个【海浪发电研究之魔咒】:
这就是本擂台PK的主要技术依据之一,不对请拍砖!
理由请看“PK六”。
参见:本人博客:http://blog.tech110.net/?14490/
谢谢!

楼主:
大侠,你有闲心推销这个,不如去帮我推销下机械狗,成了我们对半分。如何??!!?!?!?!?!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不是“闲心”!
推销“狗”,才是真正的闲心!
鄙视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真心希望楼主早日成功,利国利民!

网友:
技术俺不懂。
只是任何一项技术,工程要做全方位的评估。真利国利民吗?这是个问题。
比如,大面积的风场,利了国利了民了吗?
三峡工程利了国利了民吗?
另外,楼主和某网友的PK中,可以看出,PK的那主非一般人物,那是真正做过大事的人。做过还是没做过,差别是很大的。

楼主:
技术俺不懂。
只是任何一项技术,工程要做全方位的评估。真利国利民吗?这是个问题。
比如,大面积的风场 ...
引用 网友D:

【技术俺不懂。】——
不懂技术会跳出“框框”考虑问题,这很重要啊!欢迎!

【只是任何一项技术,工程要做全方位的评估。真利国利民吗?这是个问题。】——
所以在此的目的之一就是于此,置于是否利国利民那还是叫大家来评说。
只对海浪发电项目来说,近几年上了好几个项目,结果不尽人意。
我想如果像我一样摆出来,晒一晒,广泛听一下意见,可能会好一些了。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比如,大面积的风场,利了国利了民了吗?】——
首先,国外的风场即盈利又利民,用不完卖给电网,至于我国的现状就不清楚了。

【三峡工程利了国利了民吗?】——
我不知道结果,我就知道发了很多很多的电。
对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不清楚,不归我管。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另外,楼主和某网友的PK中,可以看出,PK的那主非一般人物,那是真正做过大事的人。做过还是没做过,差别是很大的。】——
就是,就是,我就是想这一些“做过大事”的“人”出来一下,说说话,交流交流,帮助一下向我们这一些“民科”。
千呼万呼,快出来,难道这很难吗?!

谢谢!

楼主:
广大海洋科技爱好者们,海浪发电的同仁和广大的支持者们,你们好!
海浪发电技术PK已经很长时间了如今终于有人参与“PK”了。真是可喜可贺,那么大家起来共同探讨吧!
下面这个表就是“挑战书”,欢迎迎战,拿出论据批驳,支持你们狠狠地批!

1、 结构模式同比表。(表一)

序号              项        目            结 构 模 式 和 特 点                         转换效率
1    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    直连式:海水直接带动叶轮发电机组           高
2    “巨蟒”式的海浪发电机:        容积式:压缩水,间接水轮发电                 低
3    “海蛇”海浪发电                   铰接式:利用弯曲移动间接带动水轮发电      低
4    澳大利亚西部弗里曼特尔海浪   容积式(水或空气介质):利用海浪压缩
     发电、苏格兰的爱斯来岛等。    海水或空气带动涡轮发电。二次做功不但
     以及国内几个类似的试验电站    复杂、成本高、效率低,而且还要陆地建厂。 低
5   滚动发电                              直连式:不需要   复杂装置,单机功率小。   低

注:“容积式”是指利用海浪上下的波动来压缩容积内的“液体”、“气体”等介质,进行发电
的模式暂叫它为【容积式】。

2、 安装、维修和工作环境同比表。(表二)

序号    项     目            安 装 和 工 作 环 境                            特    点
1   自调导叶叶轮式   整体组装后托运至现场,半潜式组      整体更换式安装维修方便,不影响
     波能发电单元      装于水面下,接插式集群成大型电站   整体发电,水下环境可全天候运转
2   “巨蟒”式的海     整体组装后托运至现场,在水面运      抗恶略天气较差,整体维修则停止
     浪发电机:         转。                                          发电,结构较复杂。
3   海蛇海浪发电      系统和结构复杂、组装于水面            同上
4   集液或气体进行   压缩和发电两套系统和结构复杂、       抗恶略天气较差,故障点多维修复
    发电的试验电站    按装于水面工作。                          杂,结构复杂。

5   滚动发电           单机小巧,安装、维修不影响整         漂在水面或附着在物体上,全天候
                          体发电。                                      运转
注:“容积式”是指利用海浪上下的波动来压缩容积内的“液体”、“气体”等介质,进行发电
的模式暂叫它为【容积式】。

3、 故障点和可靠性同比表。(表三)

序号               项     目                                            故  障  点  和  可  靠  性

1        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          只有一个轴封接触海水,耐腐蚀、工作可靠性
2        “巨蟒”式的海浪发电机:               故障点相比较多,工作较可靠性
3        “海蛇”海浪发电                          故障点相比较多,工作较可靠性
4        容积式集液或气体的海浪发电          接触海水故障点多,系统较复杂,工作可靠性差
5        滚动发电                                   全密封故可靠性好。

4、 受【海浪发电研究之魔咒】的影响(表四)

序号               项        目                   影 响                  原 因
1        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        不影响           最小化叶片,串联
2        “巨蟒”式的海浪发电机:             不影响          跨波长设计
3        “海蛇”海浪发电                        不影响          跨波长设计
4        容积式海浪发电                         影响             单机无法大于1/2波长
5        滚动发电                                  不影响          不可以大于波长

注:“容积式”是指利用海浪上下的波动来压缩容积内的“液体”、“气体”等介质,进行发电
的模式暂叫它为【容积式】。

5、 单机容量、大功率解决的办法和波向的影响同比表。(表五)

序号      项     目                       单机容量(KW)     电站大型化          波向影响

1    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     较大25KW             可集群大型化          不影响
2    “巨蟒”式的海浪发电机:         大于1000KW          可集群大型化          有影响
3    “海蛇”海浪发电                     大,750KW           可集群大型化          有影响
4    容积式集液或气体的海浪发电      单机容量小            可集群大型化          不影响
5    滚动发电                               单机容量最小         可集群大型化           有影响

说明:本内容采用的技术参数等均为个人提出,因受知识范围和理解所限,故与实际非常有可能有出入,甚至是错误。如果一经指正立即改正,这也是开此贴的目的之所在,敬请原谅!愿大家共同提高,谢谢!

这是PK六,全部PK(1-6)请看博客:http://blog.tech110.net/?14490/

楼主:
下面以(海)风电的资料作为参考,说明一下本技术还有较大的“盈利空间”。

【在9月10日举行的开标仪式上,中电投、国电电力(3.40,0.06,1.80%)、大唐发电(7.13,0.20,2.89%)、华电国际(4.04,0.13,3.32%)等企业均投出了0.6~0.7元/千瓦时之间的上网电价。其中,中电投在东台和大丰两个项目中,投出了0.6101元/千瓦时的全场最低电价。在评标中,价格所占比重为50%左右。
“每千瓦时0.61元是江苏地区的陆地风电价格。中电投投出的0.6101元/千瓦时的全场最低电价相当于当地的陆地风电价格。”施鹏飞表示,目前我国已对陆地风电按照资源区情况划分了4类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0.51元、0.54元、0.58元和0.61元。“如此低的报价,企业运营亏损是一定的。”
虽然从招标中标结果公布情况来看,最低报价被否,但是提高的幅度并不大:滨海30万千瓦的风电项目的中标价为0.737元/千瓦时;射阳30万千瓦的风电项目的中标价为0.7047元/千瓦时;大丰20万千瓦风电项目的中标价为0.6396元/千瓦时;东台20万千瓦风电项目的中标价为0.6235元/千瓦时。对此,施鹏飞表示中标价格仍然偏低。
“海上风电的成本将远高于陆上风电。”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本新表示,虽然海上风电资源是陆上风电资源的3倍,有巨大空间,但由于海上风电对装备要求更高,而且海上面临许多不可控的风险,对风机质量和安装的要求更高。
施鹏飞称,从招标书上看,海上风电每瓦装机成本为1.6万元,而陆上风电装机成本为9000元~10000元,海上风电机组装机成本高于陆上风电机组成本50%以上,但电价并未相应提高,海上风电价格仍有较大上调空间。
一位风电专家表示,按照目前国内的海上风电建设成本和技术水平,1元/千瓦时左右的报价较为合理。】

本设计的电价分析:每度电约合人民币0.38元。
其中:
1、  单台投入:合计约28.54万元。 投入每台(固定式)购入费用约11.4万元。
2、  单台有效产出75万度。
3、  每度电发电成本:每度电约合人民币0.38元。
4、  按目前我国已对陆地风电按照资源区情况划分了4类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0.51元、0.54元、0.58元和0.61元。平均为0.56元/度。
5、  结论:以此为依据比较本技术的应用前景如下:
5.1   本技术的0.38元的计算价格(应该是较保守的)和国家上网电价0.56元的差价为0.18元/度。
5.2   盈利空间的比较:
即使本技术成本计算上还有“遗漏”项目,那么盈利空间约为32%。也就是说:还允许有32%的空间来弥补本设计“成本估算”上的不足。
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

楼主(2011-08-26):
大家好:专利正式批了两个下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专利正式批了两个下来了。谢谢!

(200910256526.5)这是我的专利申请号,前来应战!本人不会复杂的电脑操作,楼主帮个忙把查到的专利资料发到这里来吧!同时请楼主给把把关,看看哪里有不妥的地方。

楼主:
1)将固定有海浪发电机及附件的浮筒安放在海面上,浮筒通过连接绳与海底的沉锚连接;】——理论上成立。
2)在浮筒、沉锚和连接绳的相互作用下,带动浮筒上的杠杆联动机构动作——举例:海浪一般1-2米,对于水深20米的海区设设置技术,那么首先作用绳——也就是锚链不可能垂直且有一个重力产生的下垂弧度,那么浮筒随海浪1-2米的上升或下降的距离,会有一部分用来拉直绳子和使绳子向固定锚的方向位移,这样做工大打折扣了。
3)杠杆联动机构驱动压缩皮囊,将压缩缸内的海水压到储压罐内——可行。但是量小,故功率不大。
4)储压罐的进口粗、出口细,通过压缩罐内的空气来实现向出口输送平稳压力的海水】——值得怀疑!
能量转换效率高】——非也!
运行阻力小,发电机工作状态平稳,】——但是,由于浮筒不能大,故功率就不大,成本就大,在风浪存在的大海中,维修和维护都难啊!
以上仅供参考!
欢迎探讨!谢谢!

网友:
1)将固定有海浪发电机及附件的浮筒安放在海面上,浮筒通过连接绳与海底的沉锚连接;】——理论上成立。
实际上也成立,想想港口里的固定锚桩吧.
2)在浮筒、沉锚和连接绳的相互作用下,带动浮筒上的杠杆联动机构动作——举例:海浪一般1-2米,对于水深20米的海区设设置技术,那么首先作用绳——也就是锚链不可能垂直且有一个重力产生的下垂弧度,那么浮筒随海浪1-2米的上升或下降的距离,会有一部分用来拉直绳子和使绳子向固定锚的方向位移,这样做工大打折扣了。
呵呵,谁说必须要拉直锚链才能做功的?不要忘记锚链本身的重量。明显的一个例子:想想高压线路上的高压电线吧!您能说高压线支架没有受到弯曲的高压电线的作用力吗?
3)杠杆联动机构驱动压缩皮囊,将压缩缸内的海水压到储压罐内——可行。但是量小,故功率不大。
现有的橡胶加工技术完全可以满足较高压力的输出,但是因为要控制成本,所以材料的材质上肯定会有限制,单机的体积和功率不会追求最大化,而是重点考虑性价比与耐久性。可以通过多个机组相连实现功率需求。
4)储压罐的进口粗、出口细,通过压缩罐内的空气来实现向出口输送平稳压力的海水】——值得怀疑!!
根据气体可被压缩的原理,通过压缩罐内气体来储存瞬间产生的多余的压力能量,进口压力下降后,罐内被压缩气体膨胀释放自身压力来补充出口所需的相对恒定压力,由于进口粗、出口细,且进口处设有单流阀,前浪与后浪间隔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能实现短时间内维持储压罐内的相对恒定压力。
能量转换效率高】——非也!
将液压千斤顶的工作原理反过来使用,就是我的这个设想的基本思路。根据液压原理中的的大小缸距离不同,但是压强相同的特点,改成压强相同,但是进出口的流速不同的工作原理。这个能量转换效率高是指的将所受到的海浪的波动、涌动能量作用在发电机上的效率,并不是指的发电机自身能将多少的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效率。
运行阻力小,发电机工作状态平稳,】——但是,由于浮筒不能大,故功率就不大,成本就大,在风浪存在的大海中,维修和维护都难啊!
这个浮筒也可以称之为浮箱、发电平台等,半浮于海面上,体积可大可小,其本身大小并不受限制的。体积大的相应的功率就大,体积小的肯定功率也会小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就我本人而言,不赞成过于大的体积,因为有时体积成本与功率产出并不是成正比的,小体积的考虑恰恰是为了降低成本的因素。原本就可以通过多个串联来灵活的实现功率的配置需求,没必要单纯的通过增大个体的体积来保证功率的输出,这样只是浪费后期的维修保养的费用支出。可以想象一下,1--2个人就可以完成一个小平台的所有更换、调整、保养的工作,最多三个人就可以驾着小艇完成一片海域的设备检查,这种程度的成本消耗和维修效率,任何的单位和个人都相对的更加能承担得起的。

网友E:
本发明的发电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固定有海浪发电机及附件的浮筒安放在海面上,浮筒通过连接绳与海底的沉锚连接;(2)在浮筒、沉锚和连接绳的相互作用下,带动浮筒上的杠杆联动机构动作;(3)杠杆联动机构驱动压缩皮囊,将压缩缸内的海水压到储压罐内;(4)储压罐的进口宽、出口窄,通过压缩罐内的空气来实现向出口平稳输送提高压力的海水;(5)海水在驱动水轮发电机的水轮旋转发电后,排入大海。
上述的杠杆联动机构主要由杠杆、重砣、支架、限位架、压缩连杆,杠杆的一端与压缩连杆一端活动相接,杠杆穿过限位架,限位架固定在浮筒上,限位架上设有限位栓,杠杆中部通过铰链与支架相接,支架底部与浮筒固定,杠杆的另一端通过铰链与托盘架相接,托盘架上设置重砣。
上述的压缩皮囊与压缩缸通过法兰连接,法兰上部设有扶正套管,压缩缸固定在浮筒底部平台上,压缩缸的底部设有进出水管并分别与海面和储压罐进水管一端的相连,压缩缸的顶部通过压缩板与压缩连杆连接。
上述的储压罐固定在浮筒上,储压罐设有安全阀、泄压管、储压罐放空阀和储压罐出水管,泄压管设在储压罐的内部,一端与安全阀相连,另一端位于储压罐内的下部空间,储压罐放空阀设于储压罐的上部空间,储压罐出水管一端与储压罐底部相连,另一端与水轮发电机相连。
一种利用海浪起伏波动和涌动的能量发电的海浪发电机,其技术方案是:主要由沉锚、缆绳、浮筒、杠杆联动机构、压缩缸、储压罐、水轮发电机组成,杠杆联动机构、压缩缸、储压罐、水轮发电机固定在浮筒上,沉锚沉于海底,通过缆绳与杠杆联动机构连接;压缩缸的底部设有进出水管并分别与海面和储压罐进水管相连,储压罐进水管另一端与储压罐相连,压缩缸的顶部通过压缩板与压缩连杆连接,压缩板与压缩皮囊的内缘以法兰形式连接,压缩皮囊的外缘与压缩缸以法兰形式连接,压缩缸法兰上部设有扶正套管;所述的储压罐设有安全阀、泄压管、储压罐放空阀和储压罐出水管,泄压管设在储压罐的内部,一端与安全阀相连,另一端位于储压罐内的下部空间,储压罐放空阀设于储压罐的上部空间,储压罐出水管的一端与储压罐底部相连,另一端与水轮发电机相连。
上述的杠杆的一端设有牵引环,杠杆与牵引环之间呈45°角连接。
其中,沉锚可因地制宜的采用金属块、岩石块、混凝土浇筑或建筑垃圾沉箱等大于海水密度的固体物质构成,其重量大于海水作用于浮筒29时所产生的浮力。
缆绳的绳体为非金属材质,其可承受的耐拉伸强度大于沉锚的本体重量,根据不同海域的深度和涨跌潮时的水位差再加上一定量的余量而选用缆绳的相应长度,可以使本发明专利适应于绝大多数深度的海域。
杠杆为金属材质,其抗弯曲强度大于沉锚的本体重量。杠杆与牵引环之间呈45°角连接,可达到同时吸收海浪起伏能量和海浪涌动能量的目的。
限位栓为金属材质,其抗弯曲强度大于沉锚的本体重量。配合着限位架上面的多个限位栓孔,可实现控制杠杆在设定的范围内上下位移,使压缩皮囊安全的在可靠的极限范围以内工作。或是固定杠杆,使其不产生位移而停机,以便于进行各部件日常的维护保养和更换。
其中,重砣可采用金属块、岩石块、混凝土等固体物质构成,其重量略大于杠杆、压缩连杆、压缩皮囊和缆绳正常工作回位时所需克服的阻力;当然,也可以采用弹簧来代替重砣。压缩连杆和压缩板及紧固螺栓采用不锈钢材质构成;压缩皮囊由橡胶材质构成。
其中,压缩缸由玻璃钢或PVC材料构成。压缩缸与压缩板、压缩皮囊、扶正套管整体位于水平面以下。利用水平面与压缩缸进水管之间的水位差,来克服一部分压缩板和压缩皮囊正常工作回位时的阻力。
压缩缸放空阀连接压缩缸内的顶部空间,压缩缸放空阀的顶端高于水平面,可以放净压缩缸内部的所有空气;扶正套管采用玻璃钢或PVC材质构成;进水单流阀和出水单流阀的内部流道方向相同;储压罐进水管由玻璃钢或PVC材料构成,连接储压罐的内部空间。储压罐由玻璃钢或PVC材质构成。储压管放空阀位于储压罐的上半部,横向连接在储压罐内的上部空间,用来控制储压罐内部的液面高度和气体空间。其中,储压罐出水管由玻璃钢或PVC材料构成,管径小于储压罐进水管的管径。水轮发电机为标准发电设备。
其中,浮筒浸入水平面以下的部分占其总体积的1∕2—2/3,用以有效吸收海浪涌动的能量。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量转换效率高,运行阻力小,发电机工作状态平稳,各管件、阀件、缸体、罐体均可采用非金属材质部件组建,耐盐碱腐蚀,结构简单,技术成熟,成本低廉,易于安装,便于实施,有利于开发绿色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保护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发明的发电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固定有海浪发电机及附件的浮筒安放在海面上,浮筒通过连接绳与海 ...

楼主:
你的关心表示感谢!绳式并不简单和易维修。

网友:
呵呵,老爷子,其实这个绳式的结构是我再三思考之后的选择,大家都知道变速机构中有无级变速这种形式的存在,而绳式结构在发电平台适应潮汐水位高低范围中也起到了一个无级调节的作用,只要这个绳缆的长度超过所在海区的最高潮汐水位一定程度,就能轻松保证绝大多数时间的全天候正常工作。至于易维护性,我选择绳缆也是因为大多数的船舶都用绳缆拴在岸边的锚桩上,这个绳缆肯定是市面有售的东西,直接购买即可,不用定制。寿命方面只要选用较粗的型号即可,长期停泊的船只能用多少年这个发电平台就能用多少年的。连接方式也简单,穿过牵引环打个绳结就行了。更换的话可以在海底的沉锚上预先设置多个牵引环或孔,每个环或孔都穿上细引绳,多根引绳合并在一起捆绑上浮漂置于海面上,平时当作方位标识使用,更换绳缆时取其中任何一根引绳将绳缆牵引穿过沉锚即可。报废的绳缆可以在发电平台处解开或割断绳结后拴上重物直接沉入海底即可。

楼主:
大家都知道变速机构中有无级变速这种形式的存在,而绳式结构在发电平台适应潮汐水位高低范围中也起到了一个无级调节的作用,只要这个绳缆的长度超过所在海区的最高潮汐水位一定程度,就能轻松保证绝大多数时间的全天候正常工作。】——每天独有一个高、低潮位,相差好几米。怎么办??
至于易维护性,我选择绳缆也是因为大多数的船舶都用绳缆拴在岸边的锚桩上,这个绳缆肯定是市面有售的东西,直接购买即可,不用定制。】——对。
寿命方面只要选用较粗的型号即可,长期停泊的船只能用多少年这个发电平台就能用多少年的。连接方式也简单,穿过牵引环打个绳结就行了。更换的话可以在海底的沉锚上预先设置多个牵引环或孔,每个环或孔都穿上细引绳,多根引绳合并在一起捆绑上浮漂置于海面上,平时当作方位标识使用,更换绳缆时取其中任何一根引绳将绳缆牵引穿过沉锚即可。报废的绳缆可以在发电平台处解开或割断绳结后拴上重物直接沉入海底即可。】——这个方法可行,就是不知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改换???

网友:
每天独有一个高、低潮位,相差好几米。怎么办??
这个好办,假设最高潮时平台就位于沉锚的正上方,那最低潮时平台就会因为水位降低绳缆变长而向浪涌方向漂移一段距离。只要绳缆的长度大于最高潮时的水位深度,发电平台就会通过与沉锚之间的相对位移来自动适应高低潮汐水位不同的情况。
这个方法可行,就是不知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改换???
我想每年定期巡查的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损坏也基本上都是从连接部位磨损断开的,而且绳缆也不是一根只能打一个绳结的,可以在平台和沉锚的连接处都多打一两个绳结备用就行了。沉锚处的每个绳结中可以预先穿一个环形的浮子,浮子也有一根长细绳与沉锚连接,一旦沉锚处的某个绳结磨断了,浮子就可以从断裂口处脱离绳缆上浮海面,提示巡查人员加装备用绳缆了。实在不放心的话就干脆一次设置两根绳缆,一根使用一根备用,本身选择绳缆型号时就可以预留出磨损余量的,所以每根至少用个三五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只要绳缆的长度大于最高潮时的水位深度,发电平台就会通过与沉锚之间的相对位移来自动适应高低潮汐水位不同的情况。】——一般不会是垂直的锚链,有一个角度,否则绷得太紧就容易被大浪打断,所以除了做功发电之外,集体的位移浪费了“浪高”,就好像一个小船,在海里为什么会在浪中上下漂浮,而不会“不动”呢?道理一样。
这个方法可行,......,一根使用一根备用,本身选择绳缆型号时就可以预留出磨损余量的,所以每根至少用个三五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绳子断的问题容易解决,不是问题。而是上面这个根本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是垂直的锚链,有一个角度,否则绷得太紧就容易被大浪打断,所以除了做功发电之外,集体的位移浪费了“浪高”,就好像一个小船,在海里为什么会在浪中上下漂浮,而不会“不动”呢?道理一样。
也许是思路不同的事,我想了好久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这个所谓的浪费只是因为工作原理的不同产生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浪费。就好像您的《网格构架》通过整体漂浮来达到自适应潮汐水位一样。我的这个发电平台与沉锚之间的自动位移也是用来调节适应高低潮位的,而发电平台正是与小船一样随波起伏,才能与固定的沉锚产生相对位移,现在的这个位移才是用来将波动能量转换为机械能量发电的真正过程。您的设计中是用整体结构的起伏来调节潮汐水位,发电机和整体结构分工明确,各管一摊。我设计的发电平台则是将两者一体化了。我这样的解释不知道您是否明白。

楼主(2011-09-25):
我操作错误,给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所谓的浪费只是因为工作原理的不同产生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浪费。我的这个发电平台与沉锚之间的自 ...

也许是思路不同的事,我想了好久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这个所谓的浪费只是因为工作原理的不同产生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浪费,我的这个发电平台与沉锚之间的自动位移也是用来调节适应高低潮位的。】——非常对!
发电平台正是与小船一样随波起伏,才能与固定的沉锚产生相对位移】——但你只考虑了上下的位移(做功发电),但是水平的位移试试不发电的,正是这个位移大大减少了发电量。举例假若你慢慢的拉绳子,这时你就会发现发电机不转,小船慢慢靠过来。但是你很快来拉绳子,就会不但发电而且小船也过来了一点。这还其次,小船没有动力回位,来绷紧绳子。那么下一个海浪来临,就会减弱上一个动作。所以发电就会减少,甚至发不出电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所谓的浪费只是因为工作原理的不同产生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浪费。我的这个发电平台与沉锚之间的自 ...

我操作错误,给删了。

网友F:
这个设想很好,但海水带有一定的腐蚀性,考虑好水下部分的材质了吗?成本是多少?我在做海水泵配件,与海水接触的都是铝青铜或者不锈钢件,2者成本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想很好,但海水带有一定的腐蚀性,考虑好水下部分的材质了吗?成本是多少?我在做海水泵配件,与海水 ...

首先谢谢您的关注,谢谢!
【这个设想很好,但海水带有一定的腐蚀性,考虑好水下部分的材质了吗?】-——所有水下部件90%的碳钢型材,表面按舰船规格涂覆涂料,两年的质保绰绰有余。因为两年大修时要清理表面的“贝类”,那清理后就要补漆。其余是“塑料”。10年报废。
【成本是多少?】——按10年折旧,叶轮直径(58—90)米的机组,发电成本“估算”在(0.254—0.48)元(人民币)之间。
【我在做海水泵配件,与海水接触的都是铝青铜或者不锈钢件,2者成本相差不大。】——铝青铜可以较耐海水,但不锈钢是不耐海水的,氯乙烯塑料、陶瓷、氟塑料耐海水,这也是难题啊!

网友F:
58-90米的叶轮刚性情况成问题,维护是一大笔钱,是否在进水口得位置参考浙江钱塘江的形状做喇叭口,这样可以减小叶轮直径。不锈钢耐海水,是有依据的,20世纪末期以前,大部分海运船的螺旋桨材质是不锈钢的,用铝青铜是因为,贝类及其他海水生物不容易附着。

网友E:
但你只考虑了上下的位移(做功发电),但是水平的位移试试不发电的,正是这个位移大大减少了发电量。举例假若你慢慢的拉绳子,这时你就会发现发电机不转,小船慢慢靠过来。但是你很快来拉绳子,就会不但发电而且小船也过来了一点。这还其次,小船没有动力回位,来绷紧绳子。那么下一个海浪来临,就会减弱上一个动作。所以发电就会减少,甚至发不出电来。

老爷子,您仔细看过我的设计了吗?回位是靠重砣来完成的,原本考虑的是用弹簧回位,但是由于海水的腐蚀性,弹簧的故障和使用成本太高了,最后还是采用了这个最直接最省钱的法子。最后老爷子您考虑过潮汐和波浪的频率之比了吗?一天能有几次涨潮落潮,潮汐之间的落差有多少米?涨落潮各自的时间是多少?一天有多少波的海浪?我认为发电平台与沉锚之间的位移一天两次,一次才几米的距离不会严重影响到发电平台的发电量的,我的这个设计不仅仅考虑到了上下的位移,也考虑到了吸收浪涌的前后位移,也就是说发电平台前半部分迎浪面先期抬起,这时压缩皮囊受力开始压缩做功。当海浪到达平台的后面抬起后半部时,前半部开始下落,这时在重砣的作用下压缩皮囊开始回位。我的这个设计本身走的就是小型化的路线,纵向体积不能大于两个浪之间的间距,只有通过增大横向的体积来达到增加功率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你只考虑了上下的位移(做功发电),但是水平的位移试试不发电的,正是这个位移大大减少了发电量。举例假 ...

上图中:沉锚1、缆绳2、牵引环3、杠杆4、限位架5、支架6、重砣7、托盘架8、限位栓孔9、限位栓10、压缩连杆11、压缩缸放空阀12、压缩板13、压缩皮囊14、扶正套管15、压缩缸法兰16、压缩缸17、进水单流阀18、出水单流阀19、浮筒底部平台20、储压罐进水管21、储压罐放空阀22、安全阀23、泄压管24、储压罐25、储压罐出水管26、水轮发电机27、水轮发电机出水管28、浮筒29
本发明的发电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固定有海浪发电机及附件的浮筒安放在海面上,浮筒通过连接绳与海底的沉锚连接;(2)在浮筒、沉锚和连接绳的相互作用下,带动浮筒上的杠杆联动机构动作;(3)杠杆联动机构驱动压缩皮囊,将压缩缸内的海水压到储压罐内;(4)储压罐的进口宽、出口窄,通过压缩罐内的空气来实现向出口平稳输送提高压力的海水;(5)海水在驱动水轮发电机的水轮旋转发电后,排入大海。
上述的杠杆联动机构主要由杠杆、重砣、支架、限位架、压缩连杆,杠杆的一端与压缩连杆一端活动相接,杠杆穿过限位架,限位架固定在浮筒上,限位架上设有限位栓,杠杆中部通过铰链与支架相接,支架底部与浮筒固定,杠杆的另一端通过铰链与托盘架相接,托盘架上设置重砣。
上述的压缩皮囊与压缩缸通过法兰连接,法兰上部设有扶正套管,压缩缸固定在浮筒底部平台上,压缩缸的底部设有进出水管并分别与海面和储压罐进水管一端的相连,压缩缸的顶部通过压缩板与压缩连杆连接。
上述的储压罐固定在浮筒上,储压罐设有安全阀、泄压管、储压罐放空阀和储压罐出水管,泄压管设在储压罐的内部,一端与安全阀相连,另一端位于储压罐内的下部空间,储压罐放空阀设于储压罐的上部空间,储压罐出水管一端与储压罐底部相连,另一端与水轮发电机相连。
一种利用海浪起伏波动和涌动的能量发电的海浪发电机,其技术方案是:主要由沉锚、缆绳、浮筒、杠杆联动机构、压缩缸、储压罐、水轮发电机组成,杠杆联动机构、压缩缸、储压罐、水轮发电机固定在浮筒上,沉锚沉于海底,通过缆绳与杠杆联动机构连接;压缩缸的底部设有进出水管并分别与海面和储压罐进水管相连,储压罐进水管另一端与储压罐相连,压缩缸的顶部通过压缩板与压缩连杆连接,压缩板与压缩皮囊的内缘以法兰形式连接,压缩皮囊的外缘与压缩缸以法兰形式连接,压缩缸法兰上部设有扶正套管;所述的储压罐设有安全阀、泄压管、储压罐放空阀和储压罐出水管,泄压管设在储压罐的内部,一端与安全阀相连,另一端位于储压罐内的下部空间,储压罐放空阀设于储压罐的上部空间,储压罐出水管的一端与储压罐底部相连,另一端与水轮发电机相连。
上述的杠杆的一端设有牵引环,杠杆与牵引环之间呈45°角连接。
其中,沉锚可因地制宜的采用金属块、岩石块、混凝土浇筑或建筑垃圾沉箱等大于海水密度的固体物质构成,其重量大于海水作用于浮筒29时所产生的浮力。
缆绳的绳体为非金属材质,其可承受的耐拉伸强度大于沉锚的本体重量,根据不同海域的深度和涨跌潮时的水位差再加上一定量的余量而选用缆绳的相应长度,可以使本发明专利适应于绝大多数深度的海域。
杠杆为金属材质,其抗弯曲强度大于沉锚的本体重量。杠杆与牵引环之间呈45°角连接,可达到同时吸收海浪起伏能量和海浪涌动能量的目的。
限位栓为金属材质,其抗弯曲强度大于沉锚的本体重量。配合着限位架上面的多个限位栓孔,可实现控制杠杆在设定的范围内上下位移,使压缩皮囊安全的在可靠的极限范围以内工作。或是固定杠杆,使其不产生位移而停机,以便于进行各部件日常的维护保养和更换。
其中,重砣可采用金属块、岩石块、混凝土等固体物质构成,其重量略大于杠杆、压缩连杆、压缩皮囊和缆绳正常工作回位时所需克服的阻力;当然,也可以采用弹簧来代替重砣。压缩连杆和压缩板及紧固螺栓采用不锈钢材质构成;压缩皮囊由橡胶材质构成。
其中,压缩缸由玻璃钢或PVC材料构成。压缩缸与压缩板、压缩皮囊、扶正套管整体位于水平面以下。利用水平面与压缩缸进水管之间的水位差,来克服一部分压缩板和压缩皮囊正常工作回位时的阻力。
压缩缸放空阀连接压缩缸内的顶部空间,压缩缸放空阀的顶端高于水平面,可以放净压缩缸内部的所有空气;扶正套管采用玻璃钢或PVC材质构成;进水单流阀和出水单流阀的内部流道方向相同;储压罐进水管由玻璃钢或PVC材料构成,连接储压罐的内部空间。储压罐由玻璃钢或PVC材质构成。储压管放空阀位于储压罐的上半部,横向连接在储压罐内的上部空间,用来控制储压罐内部的液面高度和气体空间。其中,储压罐出水管由玻璃钢或PVC材料构成,管径小于储压罐进水管的管径。水轮发电机为标准发电设备。
其中,浮筒浸入水平面以下的部分占其总体积的1∕2—2/3,用以有效吸收海浪涌动的能量。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量转换效率高,运行阻力小,发电机工作状态平稳,各管件、阀件、缸体、罐体均可采用非金属材质部件组建,耐盐碱腐蚀,结构简单,技术成熟,成本低廉,易于安装,便于实施,有利于开发绿色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保护环境。

网友E:
老爷子,我把我的设计发上来了,您看看哪里还有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爷子,我把我的设计发上来了,您看看哪里还有不合理的地方?

海浪波能尽管能量小,但是转换发电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发电多少而已,你的设计意见如下:
1、 要想船随浪上下,那就必须小,越大同时受到上下推动而抵消的机会就越多。但船小了又难设置这么多的设备,何况在大海中恶劣天气中就容易翻船。这是一对根本的“矛盾”。
2、 用海浪压缩空气,在用压缩空气发电,这台系统环节多多,且复杂。不适宜在大海中安全运行。
3、 造价太贵了,每度电的成本难以接受。
仅供参考!

网友:
呵呵,老爷子,感谢您给出了意见,但是我的设计您并没有认真的分析过,您再仔细的看看我的设计,细节很重要。
第一条不对
第二条也不对
第三条还是不对。
老爷子您偷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8-90米的叶轮刚性情况成问题,维护是一大笔钱,是否在进水口得位置参考浙江钱塘江的形状做喇叭口,这样可以 ...

58-90米的叶轮刚性情况成问题,维护是一大笔钱】——
刚性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设计问题。选取材质、结构设计不但完全可以解决刚度,而且还得耐台风袭击,否则就是“废物”一堆。
是否在进水口得位置参考浙江钱塘江的形状做喇叭口,这样可以减小叶轮直径】——
建议正确,而且可能去做。但是局限于不能进入水里太深,所以缩颈1-2米,意义不大。
不锈钢耐海水,是有依据的,20世纪末期以前,大部分海运船的螺旋桨材质是不锈钢的】——
高合金不锈钢价格也不便宜,比如254SMO,国内现价16万/吨,普通奥氏体不锈钢是不行的。
用铝青铜是因为,贝类及其他海水生物不容易附着】——
铜离子即耐腐蚀又又杀海生物,现在不提倡,国外都不允许用含铜等重金属离子防海生物附着的涂料的船只进港。
谢谢!

楼主:
可能是偷懒了。再把我写的三点分析一下:
海浪波能尽管能量小,但是转换发电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发电多少而已,你的设计意见如下:
1、 要想船随浪上下,那就必须小,船越大船底同时受到海浪上下推动而抵消的机会就越多——浮力减少。但船小了上面又难设置这么多的发电设备。何况在大海中恶劣天气中小船就容易翻船。这是一对难以解决的根本的“矛盾”。
2、 用海浪上下的波能来产生高压海水(不是空气),再水轮发电,这台系统环节太多了,且复杂。不适宜在大海中安全运行。
3、 造价太贵了,每度电的成本难以接受。
这三点我还坚持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
1、 要想船随浪上下,那就必须小,船越大船底同时受到海浪上下推动而抵消的机会就越多——浮力减少。但船小了上面又难设置这么多的发电设备。何况在大海中恶劣天气中小船就容易翻船。这是一对难以解决的根本的“矛盾”。
---------老爷子您还是没有看仔细了,发电平台的绝大部分体积都在水面以下,图中有显示的,一般的风浪根本不用考虑翻船的。发电平台可以横向加宽,布置设备的面积足够了,而且也能抵御风浪。那些发电设备都是通过管线连接,布置方位很灵活,纵向不行的话可以横向布置,甚至分开布置都可以。这些问题都是前期必须需要考虑的,不成熟的话根本不会去申请专利的。
2、 用海浪上下的波能来产生高压海水(不是空气),再水轮发电,这台系统环节太多了,且复杂。不适宜在大海中安全运行。!
----------这套系统利用液压的原理来传递能量,通过压缩空气来进行自动储备和补偿能量,整套系统在发电平台上只有一台发电机、一个储压罐、一个压缩缸(在水下平台处)、一套杠杆装置、若干长度的管线与两个单流阀。整套系统没有复杂的变速机构(通过变径来变速,也就是通过将两根粗细不同的管线连接在一起而已)和过多的零部件,只是一组将海水加压做功的通路流程,所有的设备完全采用成熟技术和现有设备。也许本系统涉及的工作原理这方面环节比较多,相互的作用解释起来比较复杂,但也就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充分考虑,才导致了设计出来的系统结构达到了现在的简化程度(因个人水平问题,不排除还有更简化的可能性)。
3、 造价太贵了,每度电的成本难以接受。
---------前面也说了,我的这个设计采用的材料、技术和零部件都是现有的、成熟的。沉锚就不多说了,连建筑垃圾都可以用来做沉锚的。发电平台完全可以用多个现有的那种跟汽油桶一样大的蓝色旧塑料桶加上木板捆扎而成,甚至连包装箱里的那种白色泡沫塑料也都是可以通过收购加以采用的(这种的成本更便宜,但是本身强度稍差些,需要加强处理),储压罐本身不需要太大的体积,考虑到耐腐蚀、耐压和轻便的方面,可以用玻璃钢或PVC材料制作,或是干脆用一截上述两种材料的废旧粗管线固定在平台上,两头封口后加上附件就能达到设计的要求(当然新的更好,因为单套系统的需求量并不高,如果制造多台而导致总需求量高了的话,可以批发价购买)。唯一这套系统里单件成本比较高的就是压缩缸的橡胶皮囊了,因为这个皮囊的形状有可能需要定制,而且是整个系统中最承压的运动零件,但是因为现有的橡胶制造技术完全能满足它的要求,普通的轮胎橡胶的加工技术就已经绰绰有余了。甚至可以说用普通的轮胎加工工艺就能制作出这个皮囊来(也就是说买几个没有胎纹的半成品外轮胎自己线缝加胶粘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折算下来,您还觉得这个造价高吗?
老爷子,您提的这三点恰恰是我最初设计时都重点考虑过的,哈哈哈,您这次是撞枪口上了!

楼主:
发电平台的绝大部分体积都在水面以下,图中有显示的,一般的风浪根本不用考虑翻船的。发电平台可以横向加宽,布置设备的面积足够了,而且也能抵御风浪。那些发电设备都是通过管线连接,布置方位很灵活,纵向不行的话可以横向布置,甚至分开布置都可以。】——
你说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没问题。
之所以否定的主因是:船必须不大。
这套系统利用液压的原理来传递能量,通过压缩空气来进行自动储备和补偿能量】——
处理的很巧妙,赞一个!
整套系统在发电平台上只有一台发电机、一个储压罐、一个压缩缸(在水下平台处)、一套杠杆装置、若干长度的管线与两个单流阀。整套系统没有复杂的变速机构(通过变径来变速,也就是通过将两根粗细不同的管线连接在一起而已)和过多的零部件,只是一组将海水加压做功的通路流程,所有的设备完全采用成熟技术和现有设备。】——这个优势是明显的。
设计出来的系统结构达到了现在的简化程度】——应该是比较“优化的”。
这个设计采用的材料、技术和零部件都是现有的、成熟的。沉锚就不多说了,连建筑垃圾都可以用来做沉锚的。发电平台完全可以用多个现有的那种跟汽油桶一样大的蓝色旧塑料桶加上木板捆扎而成,甚至连包装箱里的那种白色泡沫塑料也都是可以通过收购加以采用的(这种的成本更便宜,但是本身强度稍差些,需要加强处理),储压罐本身不需要太大的体积,考虑到耐腐蚀、耐压和轻便的方面,可以用玻璃钢或PVC材料制作,或是干脆用一截上述两种材料的废旧粗管线固定在平台上,两头封口后加上附件就能达到设计的要求(当然新的更好,因为单套系统的需求量并不高,如果制造多台而导致总需求量高了的话,可以批发价购买)。唯一这套系统里单件成本比较高的就是压缩缸的橡胶皮囊了,因为这个皮囊的形状有可能需要定制,而且是整个系统中最承压的运动零件,但是因为现有的橡胶制造技术完全能满足它的要求,普通的轮胎橡胶的加工技术就已经绰绰有余了。甚至可以说用普通的轮胎加工工艺就能制作出这个皮囊来(也就是说买几个没有胎纹的半成品外轮胎自己线缝加胶粘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折算下来,您还觉得这个造价高吗?】——您说的这一些都是行的通的,没问题。但是,每KW的造价不低,更主要的是性价比也低啊!
您提的这三点恰恰是我最初设计时都重点考虑过的,哈哈哈,您这次是撞枪口上了!】——我还没看好,这是真心话啊!

网友:
呵呵,老爷子您以前是干哪一行的呀?
这个专利我打算等授权了之后拍卖出去,我是干油气储运这个行业的维修工作的,我这个专利的设计也是因为涉及本行业的一些知识,所以觉得比较可行,说白了也只是自我感觉不错,具体实施起来能有啥实际效果现在也不敢乱下定论。本来配套构思了一个新的发电机结构,但是检索后发现已经有人申请过了,说实在的我挺佩服那个申请人的,因为他比我想的早,可惜的是现在依然没有看到实际的产品出现,那种结构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发电机,发电量也能大幅的甚至是成倍的提高,我打算如果有机会的话给盘过来配套使用上,那样我的这个设计才是真正的完美。再有两个多月就是申请期的最后期限了,如果实审能通过的话,最近应该快有消息了,心里真是很期待呀!

楼主:
这个专利我打算等授权了之后拍卖出去】——对支持!卖不出去就自当“娱乐”——长知识啊!,我就是这个动机。但别介入,太复杂了,个人吃不消。
我是干油气储运这个行业的维修工作的,我这个专利的设计也是因为涉及本行业的一些知识,所以觉得比较可行,说白了也只是自我感觉不错,具体实施起来能有啥实际效果现在也不敢乱下定论。】——我没看好,不等于不行。其实眼看着海浪有能量,转换成电的方法多多,光专利就有几百项。但是关键是【只有发电功率大时,才有经济价值,其次就是在浪滔滔的大海中一定要实现“无故障运行”】
本来配套构思了一个新的发电机结构,但是检索后发现已经有人申请过了,说实在的我挺佩服那个申请人的,因为他比我想的早,可惜的是现在依然没有看到实际的产品出现,那种结构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发电机,发电量也能大幅的甚至是成倍的提高,我打算如果有机会的话给盘过来配套使用上,那样我的这个设计才是真正的完美。再有两个多月就是申请期的最后期限了,如果实审能通过的话,最近应该快有消息了,心里真是很期待呀!】——好事多磨!这是人生的一个“页章”,比喝酒、猜拳、打麻将好多了,切有意义!!
永远支持你!

楼主:
130524004是一个海浪发电俱乐部,同行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