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与PRO/E怎么互相转换?

楼主(2010-07-06):
如题!请教个小问题!
谁有知道的情告诉我下,最好有视频的。谢谢

楼主:
有个PRO/E文件,谁能帮忙用CATIA给我打开一下,谢谢!QQ:478668918

楼主:
没有人知道的么?还是CATIA用的人太少了???

网友(2010-09-01):
PRO/E的图可以在CATIA里面编辑   CATIA的图在PRO/E里就不能编辑了   哎........

网友:
PROE3.0可以将文件保存成CATIA V5 CATPart文件,在CATIA V5中直接打开;
CATIA里的图可以保存成*.igs格式文件,用proe可以打开的,只是打开的图形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进行原始编辑/修改;
proE里的图也可以保存成IGES(*.igs)文件,然后用CATIA作为整体特征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E与CATIA中的图形是不能直接相互编辑的,请问你那是不是有什么插件或接口之类的能使proE里的图在CATIA中直接编辑啊?

网友(2010-10-13):
STP格式或IGS 格式
第一次发现有论坛要求20字节的回复!

网友:
catia貌似没办法输出到proe仍然可以修改的。。

网友:
catia可以处理PROE的 三维图,但是我处理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
STP格式的可以修改么?? 好像只能看 不能改。。。。请尝试过的前辈解答一下~~

网友(2010-11-12):
proe保存为step格式,再打开时为什么渲染的颜色全丢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
proe保存为step格式,再打开时为什么渲染的颜色全丢了,

网友:
保存成IGS  这个和PROE  CAD 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