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筒零件旋转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06):
要设计一个后壁圆筒零件的旋转机构,转速极低。圆筒直径300mm,表面经过处理,不能附加夹具等。想通过下方装的辊轮带动圆筒旋转,闭环控制辊轮旋转,从而间接保证圆筒的旋转精度。不知可行否?
还有其他办法让圆筒转起来吗?
初次进行实际机械设计,经验匮乏,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能都好久没想出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
你得计算下摩擦力带不带的动工件,两个滚轮间的距离尽可能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这个轮子只是完成自转就可以了,它没有其他负载。下边轮子外边准备加一层橡胶,加大摩擦力。
另外,两轮子似乎应该装的高一些,这样才能获得较大正压力,保证不打滑。

网友:
做过类似的,就像钢材行业,最最最简单的开卷机,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这个驱动系统很简单,但是在装配的时候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如果你的管长度比较长的话,难度就会更大,因为这个机构在旋转过程中要求两个滚轮必须轴向平行,且在一个水平面内,如果不在一个水平面内,两轮的接触面积不同,受力也不同,如果不平行的话,在旋转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沿管轴向的一个分力,就象螺丝一样,最终会使管件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楼上说的滚轮平行度的问题,我倒是觉得问题不大。想办法限制圆筒的轴向运动就是了,比如两边加个挡板。
另外,我觉得,滚轮数变为3个,而且滚轮在圆筒内的话,圆筒运动应该更稳定,就像三爪卡盘一样。因为滚轮是橡胶的,所以平行度稍微一点不好,通过橡胶变形也可以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
您想得很仔细。如果辊轮与圆筒轴线有夹角,确实会对圆筒产生轴向力。但这个设计中,圆筒只要能够实现90°范围旋转即可,我认为即使稍微有些轴向力,也不会产生太大位移。
这点我会在精度上面注意的。
谢谢您,给了我很大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这个圆筒零件外边是规则的圆柱,但内部结构比较不规则,所以在内部加东西会很麻烦。如果轴向窜动大,您提到的加挡板的办法确实是一个简便实用的好办法!!从这能联想到三爪卡盘,您的思路十分开阔,受教了!
就是不知道这种圆筒零件回转就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实现了吗?
谢谢您的指点!!受益颇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关注!!
由于我工程实践经验匮乏,没有见过开卷机。刚才百度了一下,也没获得很清楚的信息,但感觉我这个和开卷机还是有区别的。开卷机的工作部分是直接由轴来驱动的吧?而我这个圆筒只能在圆周上想办法加驱动使其回转。我感觉这种驱动方式不太好,但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奇妙的机构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
混凝土搅拌车就是类似这个结构。

网友:
我觉得你的结构简单,可行,你的速度不大,辊轮用橡胶的,驱动直径300的后壁钢管摩擦力足够了,如果转速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有许多设备上都用这种结构,比如埋弧焊机。

网友:
混凝土搅拌车就是类似这个结构。
引用 网友E:

搅拌机支撑是这种机构,但驱动滚筒转动的是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端支撑是这种结构,但驱动是用液压泵吧
谢谢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速度精度要求不高,但是对定位精度要求高,有专门的检测系统对转动位置进行测量。
谢谢您关注!

网友:
去看一下卷板机 吧 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想获得最大可能的正压力,不如将两滚轮改为上下结构,主动轮放于下方,辅助轮放于斜上方,这样打滑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表面滚花就行了,不必要做表面过塑处理,浪费钱。

网友:
磨床校砂轮的结构和这个很相似,保证不要轴向移动就可以, 别的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惜没见过“磨床校砂轮” 。不过只要有这种传动方式就好办了。搞机械设计还真不是件容易事,今后还要多多学习。
谢谢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关注!
驱动轮放下边确实可以获得大力,但这两个辊轮还要起到定位支撑作用。当两辊轮圆心与圆筒圆心连线夹角大于120度时,可以获得比圆筒重力大的夹紧力。
成本不是问题,我这个不是批量生产,至多能生产几套。
您提到的            表面过塑        是个我以前没想过的,在机械行业有这种工艺吗,和金属连接强度够吗?我只是想就像车轮那样,在辊轮外部采用机械方法固定一层橡胶。
                 滚花      是个好办法。但是不知够大力吗?要是有了油污,摩擦会降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关注!!
有点像,但不太一样。我认为卷板机要靠辊轮之间的压力产生大摩擦。(没有见过,可能是错的)

网友:
建议选现成的焊接滚架,系列化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指导!!!!
焊接滚轮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采用此机构,可以满足不同直径圆筒的要求,使设备具有了一定柔性。您太强大了!!!!

只是不知道连接两个滚轮的支架是否可以不用动力驱动,直接让它适应不同直径的要求呢?

很感谢您的指导!!!如果在现实社区一定要请您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