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H型中位机能---请教

楼主(2010-07-06):
普通换向阀的H机能具有卸荷作用,比例阀中位机能为H型时,因加了节流孔,想问A、B口的压力是多少(比如系统压力300BAR)。

网友:
增加节流孔是为了将阀的容腔分成两个腔,这样才会有可能形成压差,从而控制主阀芯的开闭平稳。

网友:
我来是为了学习一下啊

网友:
学习,阀在液压里面应该算最难弄的了

网友:
听2楼一说貌似有点懂了。

网友:
受益了,偶初来乍到,希望能跟各位前辈多多学习

网友:
对于比例阀俺也是一直没有搞懂,尤其是比例阀的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