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丝的时候与进给率有关系吗

楼主(2010-07-06):
加工中心攻丝的时候攻丝的时候要不要设定进给率  要的话怎么给定

网友:
看你是用哪种攻丝方式了,有恒定转速的的,有恒定线速度的。有机床自己设定的。没有的话你就自己算去。看你丝攻上的速度算下。

网友:
用了攻丝指令之后,你在加工中是没办法调整转速和进给倍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