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珩磨钛合金---请教

楼主(2010-07-06):
如题:一工件需要珩磨内孔,大小为6.1MM,公差0.01MM,0.2的光洁度,长度41MM,材料是钛合金TC4。
+ W! z" @* W# w请问有做过的高手吗?用何种机床,油石,加工参数???以及珩磨前预留的余量???

网友:
孔太小,有这么小的珩磨刀?以前我干铸铁和铜都是留0.02~0.04余量,这个我看也差不多,甚至更小,只要有量能达到这个粗糙度就行,留的量大不容易控制形状公差。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用金刚石镗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