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折弯成L形后,会在两侧出现一道痕迹,如何改善?

楼主(2010-07-06):
讨论:
1). 铝合金折弯后,会在两侧出现一道痕迹(靠在下模外端开口处的地方),这种现象有方法改善吗?
2)个人看法,有如三种方法可以改善:a. 将下模的开口处的尖解,改成圆角,应该会有所改善。b.在下模开口处加一种软垫,如橡胶类,不知各位如何看? c. 下模的深度加深一些但仍要保证铝板后端有定位,应该可以改善。
不知各位如何看的?
3). 如果不可以改善,一般的深度多少呢?有经验值可以参考吗?

网友:
方案2可行,另外可以考虑冲压的时候添加点油脂。

网友:
不了解这个专业,自己最近可能也要从事折弯方面的工作,所以先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下模上加层保护膜就可以了。至于第一项对零件是没用的,但是对保护膜可能有用。第三项是瞎说了。

网友:
也可以加大折弯下刀槽

网友(点评):
你不懂折弯吧?

网友:
30度下模   将下模R角用油石修好  材料腹膜

网友A:
有专用的折弯下模,可自动转动的

网友B:
有专门的尼龙下模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材料腹膜,将下模R角加大、修光,这样会好些。

网友(2010-09-30):
有加硅胶板做保护膜的

游客

网友(2012-07-09):
其实垫个碎布就行了,啥胶的又贵又不耐用。 布条便宜的很

网友(2010-10-04):
下模墊優力膠即可避免折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专门的折弯腹膜,减轻折痕的!我用过效果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您能提供一下这种“腹膜”的品牌或其他信息,我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 望回复。拜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2012-06-05):
加聚氨酯胶垫,不个老贵。

网友:
要折弯的材料加贴保护膜,我厂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加个东西垫下吧,这个最方便了。

网友:
我觉得吧,覆膜后改用宽一点的下模槽。那些痕迹应该可以消除。

网友(2012-07-06):
在折弯时给的压力大小和时间长短有关系吗

网友:
复膜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尼龙下模解决这种问题

用尼龙是可行的。但单单是尼龙或许强度不够

网友:
补充一点: 将下模设计成滚轮式, 可能效果会好点

网友:
我都是贴透明胶在底模上

网友:
最简单最明显最便宜的先铝合金贴膜,加工的时候模具下V槽垫布条
很实用的

网友:
下模垫膜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贴膜,贴美纹纸好像也可以,你自己试试看

网友:
加大r,抛光,涂油,

网友:
下模V字型两边深孔钻加工出圆孔槽,再用圆钢放入圆孔槽里,折弯时静摩擦力带动圆钢一起滚动,这样就避免了工件表面被拉伤。

网友(2012-09-09):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折弯下模,可自动转动的

专用好贵的,很少要求这么严

网友:
用专用折弯膜 垫在下模上

网友:
折弯模块出打润滑油.能大大改善此问题.

网友:
尼龙下模,学习 了

网友(2013-11-17):
一块抹布搞定

网友:
方案2是可行有效的。
让客户接收这个痕迹呗,这也算是正常加工痕迹。除非外观要求真的有那么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折弯下模,可自动转动的

比较赞同这种方法。

网友:
我给出的方法是一,折弯材料表面覆膜,二用专用的放压痕下模具,百度可以搜到相关视频,三,自己用薄板和工件一起折弯,俗称双层折弯,折过之后,薄板扔掉,你的工件完好无损

网友(2013-12-17):
关于这个根据情况可以这样,一个办法是制作专用下模,用其他较软的材料譬如尼龙,另外网上有卖哪个防刮伤的膜,但是价钱比较高。另一个如果是单件的话拉丝布可以痕迹变淡,但需要综合考虑表面要求

网友:
我也觉得第2个靠谱点

网友:
有专用的无折痕膜的,国产进口都有

网友:
覆膜后折弯

网友(2016-08-13):
这个是下模弄伤的!

网友(2017-12-23):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问题 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8-05-09):
有专用保护膜,各种叫法,折弯保护膜 耐压膜折弯机 专用无痕膜

网友(2018-12-06):
下模可做无压痕模具,或者网上买硅胶垫垫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9-02-13):
一般都是材料贴保护膜,折出来基本无痕

网友(2019-04-09):
在内外侧贴一层胶纸-方便撕下来的那种

网友(2021-06-19):
覆膜即可

网友:
垫耐压膜

网友:
这种是折弯过程中产生的折痕,比较简单的办法是折弯的是垫布折弯

网友:
方案2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