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蜗杆怎么加工方便?

楼主(2010-07-06):
普车双头蜗杆,土办法:机床变速箱要打开转换齿位,不方便,还有什么好点的加工方法,数控车床好加工吗,工件数量不是很大

楼主:
双头蜗杆和单头蜗杆的主要区别在于:1.双头需要分头;2.双头的导程大(螺旋角大)。工艺流程可以这样:1.准备外圆车刀和螺纹车刀,按照螺距准备螺纹刀具,应该分粗精车;2.先按照图纸加工外圆,留0.5-1的精车余量;3.按导程粗加工螺纹,螺纹牙形尺寸为螺距尺寸,留精车余量;4.分头,粗加工另一条螺纹,留精车余量;5,精车两条螺纹,到图纸尺寸;6.精车外圆倒图纸尺寸,倒螺纹角。

楼主:
顶起,等待各大侠,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我是个车工,我们工厂里专业制造各种模数的双头蜗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小托板分度法,可以保证0.02MM以内的螺距公差,工人分粗‘精车两组,加工效率高。也可用旋风车加工,加工效率是人工加工的10倍以上。

网友:
旋风车加工,听说过,没看到过,期待视频。

网友:
数控车也可以加工,要看机床精度了

网友:
占个位置,关注一下!

网友:
量不太是多少?如果10件以内用数控加工等你机床调整好了用普车早做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之谈,学习一下!

网友:
双头蜗杆怎么加工方便   用四爪分度法加工,精度高。

网友:
精度不太高的话,用铣床铣最方便,快捷。

网友:
先车外圆留磨量、上螺纹铣、螺纹磨,又快又好

楼主:
旋风车加工是不是只能用飞刀片飞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螺杆工件要另外手工加工倒R角

网友(2012-11-09):
知道怎么干,没实践过,悲哀啊- g# v. ~0 a6 g

网友:
数控车和旋风铣都可以。不知道M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