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孔稍大有没关系?

楼主(2010-07-07):
我公司做的产品不是很精密,做的轴承安装孔比轴承大几个微米有没有关系(比GB上的标准稍大,便于安装)?装的轴承外径一般在30MM以下。如果有影响,那是什么?

网友:
小轴承,负载方面可以忽略。

主要看外圈是否有蠕动现象(俗称跑外圈)。不过据你说的几微米,应该问题不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1-09-08):
几个微米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其实国标里面的东西也是只有一个参考价值。实际的尺寸公差不一定要按照国标,有经验的机械设计人员会根据实际的应用工况选择恰当的上下偏差,以是设备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
我建议如果条件允许,您可以那一台设备试验一下,看看会不会跑圈;另外您也可以找有经验的机械设计人员问问。

网友:
需要看运行环境,普通设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1-11-24):
要看你公司做的是什么产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