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式的液压管能与卡套式的液压管连接么?

楼主(2010-07-07):
没有见过焊接式的液压管, 是不是接头是直接焊上去的? 如果以后要拆的话必须把焊接的接头割掉的啊?

如果与卡套式的液压管连接,对液压管路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吧?

焊接式的接头应该也有螺纹的,可以与卡套式的接头直接连接, 是不是啊? 我没有找到相关标准。
比如说 16X2的管子配的是卡套式的接头M24X1.5, 可以与JIS 管子15A (外径 21.7mm ,内径14.3mm)焊接式的接头连接么?是不是15A 也可以直接焊接M24X1.5的螺母的啊,不是很明白这个焊接式的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
其中一种形式,当然可以连接。

网友:
不同形式的接头不能对接,两种锥面不能吻合,会有漏油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形式应该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了,搬大象的小蚂蚁 您是做接头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

网友:
焊接的接头就是接头直接焊接到钢管上面,和卡套式是可以对接的,我现在负责的很多系统都是这样对接的,没有问题,只是楼主担心的漏油问题,这主要取决于焊接质量,用氩弧焊绝对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控制管道的振动以及压力变化的冲击,

楼主:
了解了,谢谢楼上各位大侠

网友:
焊接式管接头正常一头是可以焊管的另一头是螺纹,螺纹那头和接管这头是通过螺母和螺纹连接的,焊接完成后需要拆卸,只需旋下螺母就可以了。卡套式管接头跟焊接式管接头主要区别就在于接管这头结构不一样,卡套式接管这里只需把管子直接塞进去,卡进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29):
焊接式管接头与卡套式式管接头安装密封方式不同,一般不能直接对接使用,但可以焊接在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