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把丝印图案投影到零件上

楼主(2010-07-07):
求教高手,如何把镂空和丝印的图案投影到零件上

网友:
等 待 高  手
              解 答

网友:
选择面 拉伸切除 草绘--文字

网友:
把文字表面颜色改下就可以了吧

楼主:
让机械工程师手工草绘一个LOGO不大现实,有没有其他方法,请高手解答

网友:
切除。拉伸,文字,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路过   等 待 高  手
                                 解 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方法只能用于字库里已有的标准字体,logo的字体不是标准字体,还有可口可乐的logo和瓶子怎么办

网友:
用投影曲线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