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断电,原因不明!---求助

楼主(2010-07-07):
我现在的一个控制器控制着两台机床, 一台磨床, 一台线切割。半年前刚这样的,与其他机械分开(因为拆迁换地方)。  一个星期前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昨晚也换了控制开关 ,但还是没用。
   问题情况如下 :

  每台机台都自己的控制开关和触电保安器 , 机床总是不固定的 跳点 ,  有时候不跳。 要是一跳 就隔 几分钟或10几分钟跳 ,电送上去, 这样一直反复跳电。  有的现在一般线切割不开 ,没法工作 。 磨床开着好好的,有的时候磨床这里的触电保安器跳了 , 同时总的开关也跳了。   有的时候 磨床的不跳 ,就总的跳 (单开线切割 或同时开两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  。更奇怪的是,  下班后两台机器的 开关全拉掉了,第2天上班时 外面的总开关还是跳了。  每天如此! 昨晚请人来帮每个开关换掉了 ,防止负荷大不够用,换大点的,今天还是一样 !每台机床都有自我保护 。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
楼主的总开关是不是装在车间的墙壁上?这一段时间,南方下雨,车间湿度过大,墙壁上也都挂了一层水珠,这样就会漏电的,漏电必会跳闸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连接总开关的那一根电缆线老化,接触电阻大,造成三相不平。

楼主:
不好意思 最近没时间上网忙着一种产品呢  就像你所说的最近几天一直都没跳 正常了
不知道朋友对冲压技术或冶金技术有了解不  我有产品想用此办法来降低成本

网友(2010-09-06):
原来是这样啊,车间湿度过大,墙壁上也都挂了一层水珠,这样就会漏电的,漏电必会跳闸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连接总开关的那一根电缆线老化,接触电阻大,造成三相不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