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材料受热变形量最少?急需!

楼主(2010-07-07):
我公司现在需要一种材料要求其在长期悬垂状态下(两点支撑),工作在五六十度温度下的变形量最少,能够长期保持平直度,求金属材料或非金属材料,或工艺,谢谢!

网友:
没有说明尺寸限制、使用条件等。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找根木棍试试!

网友:
五六十度温度下的变形量最少?

就是普通金属材料,五六十度温度下的变形量也很小,你要多高精度,受力如何,什么性质的载荷?
这个对截面结构的设计要求很高。

现在很多人问问题,就是要留一手,生怕别人知道他在弄什么项目。
确实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