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的钻头深加工---请教

楼主(2010-07-07):
直径是24的孔 用的是立式加工中心加工的  ,采用的是啄式加工,  孔深150   70深之前没有问题 ,可是到了70以后抬刀再进行钻削时 , 由于孔里面有铁削 , 所以床子直接就报警急停了 , 无法继续加工  。后来抬刀的时候把孔里面的铁削吹干净  ,可是还是经常报警急停 。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
什么信号报警,有可能是钻孔的的功率太大,机床负荷不起。可以考虑使用U钻,带内冷。

网友:
加工方法有问题,立式深孔应该采用断削加工,如果加工对象材料硬的化可以采用递减的啄式,U钻加工成本高了些

网友:
可以16--24逐步钻扩。。。。。。。。。。

楼主:
三楼  我们的加工中心没有内冷系统 对于U钻  我不是太了解  麻烦介绍介绍啊   床子报警就是因为功率太大了   有的时候钻头直接卡住 不动了 不过用摇臂钻倒是蛮轻松的

网友:
断削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调整钻头刃角。

网友:
可以16--24逐步钻扩。。。。。。。。。。
引用 网友A:

    支持扩钻
是加工中心还免去手动换刀了

网友:
晕,各位你们知道什么材料吗?零件多大?在加工中心上是否可行性?深孔你们觉得在加工中心合适吗?你们根据的是什么来诊断的?

网友:
机床不行

楼主:
在加工中心上面试过先用12的钻 后来用24的扩 还是不行的

网友:
无法解答  在下不懂  只能帮顶   不必谢我  为赚积分

网友:
可能是钻孔的的功率太大,机床负荷不起

网友:
用普通钻床,多抽出几次,排屑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