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难题:如何对齐这两个缺口?

楼主(2010-07-07):
如下图所示两个零件上有完全一模一样缺口,缺口轮廓有一段为非圆弧,如何将其准确对齐?

缺口轮廓有一段为非圆弧

网友:
用点对齐可以吗?实在不行。用草图画辅助线。然后装配以辅助线上的点对齐。

网友:
是要画图还是在实际生产?

网友:
尺寸相同的话可以选择点的重合或直线共线,如果轮廓不完全相同(或成比例的)的话,可以在零件的草图中加一条辅助线,最后选择辅助线的重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