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裁加打包模具容易出现带料变形---求助

楼主(2010-07-07):
求助:冲裁加打包模具容易出现带料变形,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分析问题

最近有一副冲裁模具,先冲裁后打包,冲完材料以后带料的可弯曲性变大,有时候是定位孔变形,有时候是定位孔的另一侧变形,各位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供我参考,先谢谢了!
原材料是铜

网友:
钛合金只有用石墨粉喷沙才能浇铸而且还好高温烘很长时间

网友:
楼主最好给个变形料带的图片,这样才好分析。
变形的原因很多,成型过程中四周拉力不均衡,压边力不够,过桥选择位置等都会影响
不知道楼主是连续模还是单冲。不过我这星期要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