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滚齿加工---请教

楼主(2010-07-07):
请教各位齿轮高手,为什么齿轮滚齿过程中会出现所加工的齿轮压力角偏大或偏小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先谢过大侠们了

网友:
滚刀的齿形精度,刀架的角度误差等造成。

网友(2021-10-06):
|杨善梅发表于 07-07 20:33滚刀的齿形精度,刀架的角度误差等造成。
杨老师,怎么能联系到您,想跟你请教滚齿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