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怎么修螺纹?

楼主(2010-07-07):
用数控车怎么修螺纹,哪位大侠能告诉我

网友:
只不过费点时间罢了
还有g92修,用白刚刀,把转速降到最低,通过观察刀尖是否在螺旋线上,在改刀补,直到刀尖是在螺旋线上,然后慢慢在往后加工直到加工合格为至,

网友:
不是楼上说的那样修的,我见过我师父修过,可惜至今没想明白

网友:
各位高手说说看呀,我也不会,改转速肯定不行,螺距就不对了

网友:
外螺纹就是3L说的那种方法,很实用的,好多药罚款的活,就是这样被俺给救回来的。
内螺纹差不多也是这个方法,有空刀槽的以及螺纹螺距和M指数大的都好修,
分享下内螺纹修理方法,找正螺纹,低转速100就差不多了,用醒目一点的漆笔,《白色》画上条线,看是否进入螺纹底部,就可以了,最好不要改写螺纹Z刀补,很容易装后边,改写起刀垫

网友:
用数控车怎么修螺纹,哪位大侠能告诉我
引用 楼主:

修一个还是修一批?

一个的话慢慢补就能补到中心线上。

一批的话,要做一个定位装置,让所有螺纹的起刀点都在相同的地方。这样就能直接像车螺纹那样修了。

网友:
尾座加板牙或丝锥,搞定~

网友:
没见过 有谁传个视频上来啊  让我也膜拜 学习下!

网友:
那样一个个的修,太费时了。如果已废了一批,怎么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浪费时间吗

网友:
刀子不压紧。转续慢。

楼主:
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本人愚钝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0-08-23):
是不是返修螺纹,是的话,对好刀后,X方向对2MM余量,单短走,看刀尖和原来的螺纹走的相差多少,然后在Z方向左右补,让牙形走一致,然后X方向在不上来,尽量牙对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数控修多麻烦啊,有数控的地方不会没普车吧。

网友:
都是笨蛋,大批的用丝锥。小批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找牙尖做起来容易说起来难啊,我自己发现的,已经交给我的徒弟们了

网友:
数控上修螺纹是麻烦点,你可以试一下,对刀的Z值对在螺纹的牙底内,对Z0,然后再在刀补里面移出一个或两个牙距,这样应该差不多,不过我没试过,你最好验证一下,是对在牙底,还是牙尖。

网友(2010-09-30):
就是一个一个慢慢修,每一个都要从新找Z的位置,的确很烦的,多的话上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