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磨床今天爆砂轮了~~

楼主(2010-07-07):
德国数控曲轴数控磨床,以前是国企的设备,现在是民企了,管理混乱,这是我在这个厂第2次遇到这种爆砂轮了……

楼主:
我是跳床子的,砂轮也是我们换,砂轮是另一个同事装的。我把两个侧面修好了,准备修外圆和圆角,刚对完刀一转身就爆了。06年在另一台床子上也爆过,和这个差不多。
他们不想担责任都说是砂轮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砂轮装配  和垫子有问题

网友:
砂轮与法兰之间要垫上一层纸皮,直接固定到法兰上,拧固定螺丝砂轮受损产生裂纹。
新砂轮上机之前要轻敲,听声音,清脆是正常的,声音斯哑的砂轮是不能用的。受潮的砂轮不能用。

网友:
砂轮试验过没?
用的什么垫?多厚?周转过程是否有磕碰
是否做过静平衡?法兰是否磨损?
不过看砂轮没完全脱离法兰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砂轮试验过应该没问题,如果是砂轮问题的话应该很碎
还有可能是垫东西进去了

网友:
NAXOS的曲轴连杆颈磨床,90年代初的磨床产品,还带同步轴呢,用得够久了

楼主:
我们用的砂轮都是蓝旗的 ,都转过
而且转的实际工作的线速度不到40  砂轮标称45
就是我们垫的垫子不规范,有一边有1mm的纸垫子,另一边垫的是2个0.5塑料垫子(塑料垫子是我们装多砂轮装用的垫子,没什么弹性和摩擦系数)
所以砂轮都被拉出来了,法兰盘内就剩两小块砂轮

网友:
好恐怖,没搞好会出安全事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一点打到我了,一块飞到我脚后面一点,当时腿都软了
傻了一秒多才跑去把急停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们此机床的砂轮主轴是静压的还是动静压的,1060的砂轮如此爆掉会伤主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动压啊
我看你连床子年代都知道……这些床子都是动压,不过被我们搞的很不错
圆度不超过0.004 还没振文,就是主轴间隙大,有圆角振文 还有就是马波斯量仪太老了,没配件,对中量仪都没用了

网友:
应该不是动压,NAXOS不产动压的,估计是动静压,我们的同类机床一般做静压,刚性好一些,这种机床如此爆砂轮,对主轴伤害大,估计老外轴承材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是动压的
你说德国佬的的东西真没的说
这个床子被撞的不只7次,这种爆法2次
主轴烧过2次,换过一次瓦,现在用的瓦上面还烧过的坑
就今天我打了一下主轴间隙,上下部到0。02  左右0.04 没人调
跳动不到0,003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轴的铜轴承是整体铜套的还是三片铜环的?有无专用液压站向轴承供油?楼主介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4瓦动压的,瓦下面是球头支撑可以调的
专用16还是6号主轴油,忘了,有液压站供油,你说的静压是国内做的,撞一下砂轮就完了,厂里也有孝感做的,这个动压主轴真的不知道撞了N多次了
轴瓦是合金的,主轴的刚性很好的

厂里还有这样的4台床子
2台多砂轮磨床 主轴一边8个瓦分两组,也就是4瓦+4瓦  主轴两头就是16瓦

网友:
围观中 没见过这种床子呢

网友:
危险呀,要找原因的,工作小心

网友:
学习。受教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为什么用0.5的塑料垫子,为什么两面都用纸垫,塑料垫子的压下量、摩擦系数不如纸垫好。
砂轮爆裂,我个人认为是装的时候压裂了

网友:
你要自己装砂轮才行啊,他们不用的,出了事他们没有一点责任的,垫片要换了

网友:
砂轮飞出去就像炮弹一样!心惊肉跳!

网友:
挺危险的事  很容易伤到人  真希望行业能多规范点这些事情

网友:
安全生产,刻不容缓!

网友:
砂轮的检验!
砂轮的平衡!
砂轮的安装!
砂轮的回转!
。。。。。
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爆砂轮有很多原因!但是避免他发生的原因就OK!
更应该按正规操作!所有流程全部按要求做的恐怕只有五六十年代的人才会做!

网友(2010-09-11):
我是搞外圆磨的,这些我不懂,还真是长见识啊

网友:
俺找了本苏联的砂轮书 ,忒详细了,以至于看不太懂。
入厂一定要检测的,但估计中国人都没检测过。

网友:
太危险了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真为楼主担心啊。要是打到人,最少是重伤。

网友:
回复 网友C:

    “狙击手”大侠,你们都是怎么“入厂检验”的?都进行什么项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入厂一定要检测的,但估计中国人都没检测过”  中国人呀  ,估计中国都没检测的!只有听说过苏联人是的说法!可悲的中国!
这话是我说的,如有冒犯,敬请勿拍砖!---还请详解!(代表广大磨人谢谢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10 号的照片,砂轮的数值怎么都没在合理范围内?
  标记了一半,另一半在砂轮的内截圆里面,哈哈!不是什么好砂轮吧!

网友:
钳工闲逛到此,长见识来了。。。

网友:
俺找了本苏联的砂轮书 ,忒详细了,以至于看不太懂。
入厂一定要检测的,但估计中国人都没检测过。
引用 网友C:

    老兄,苏联的书?中文还是俄文?老书吧,什么名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我也想了解一下有什么项目或是标准可以遵循?

网友:
砂轮问题不是很大的。在大直径砂轮方面。特别是柴油机方面。这个厂家的在国内使用量与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关于检测有一些国家标准。
砂轮大概有下面几项:
                      外观缺陷
                      外形尺寸
                      形位公差
                      硬度
                      静平衡
                      回转强度
                      组织号
安全方面主要静平衡、回转强度
砂轮厂家特别是生产超大直径和大直径的他们更会细心、注意的,出了事情一样会害怕。
但是重中之重砂轮安全关键在于操作方面。按照国家标准 《磨削机械安全规程》让你安全无忧!
一些东西目前没有电子版,可惜给大家分享不了

网友:
好危险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玩意一定得注意   不是闹着玩   内磨小砂轮碎了都了不得  别说万能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