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液压系统时如何选择胶管的直径?

楼主(2010-07-07):
设计液压系统时如何选择胶管的直径?

一般是先设计液压缸,然后根据压力和流量确定阀,那么又胶管怎么选择?

网友:
我一般是参照其它系统做好的选择,呵呵。看你用在哪里

网友:
液压油在压力管路中的流速约为5m/s,在回油路中的流速约为3m/s,在泄油路中的流速约为1-2m/s,你已知系统流量,选管径就不是困难的事了。

网友:
根据流体的所需要的速度和功能来选择管子内径。

网友:
通过压力,流量,流速来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拿把尺,2头对好,一目了然

网友:
V=21.2Q/D2    其中V是流速,在压力管道V=3~5m/s  回油管道1~3m/s吸油管道V<1m/s   Q流量L/min
D管道通径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师傅教的

网友:
还有别的算法吗  这个我也在找啊

网友:
学了 好东西 不是说液压系统中流速为12-13m/s?

网友:
根据液压系统所需的流量、压力,还有安排位置形状、长度及接头使用情况来选用。

网友(2010-10-07):
六楼的兄弟怎么都是英文 啊看不懂啊,发个中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