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泵平衡鼓的作用?

楼主(2010-07-07):
多级泵平衡鼓的作用?

网友:
由于叶轮的两个侧面的受压面积不等,产生一个向进口方向的轴向力,为了平衡这个轴向力在泵的出口端就装了这个“平衡鼓”我们叫平衡盘。平衡盘两个侧面受到的压力刚好和叶轮侧面的受压情况相反,当泵轴向低压端窜动时平衡盘与平衡板间隙最小,这时平衡盘受出口压力的作用向出口端窜动(平衡盘背面与泵进口端相通)这样使平衡盘与平衡板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从而克服泵的泵轴不总向一侧窜动的轴向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用图给画出来哦

网友:
呵呵,我没电子的,你在本栏目中找找看应该有的,我找到后链接给你吧!自己再下。

网友:
就像螺杆压缩机转子端的平衡活塞,平衡转子轴向力的。

网友(2014-02-23):
平衡盘和平衡鼓是两码事。平衡盘是和平衡环配套使用的。平衡鼓是个圆柱体,装在末级叶轮之后,随轴旋转,鼓外圆表面与壳体间形成间隙。鼓前面是末级叶轮的后泵腔,后面与吸入口相连。这样作用在鼓的压差,形成与水力轴向力相反的力来平衡轴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