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这种筛选整理机构?

楼主(2010-07-07):
一个片状塑料工件,2MM厚,15mm宽,形状如图 新建Bitmap

如何将它整理成整齐的一排,上下面都一样的输送给下一工位呢?有什么好的整理机构吗??好想法说说

楼主:
材料有点软,就是普通的塑料

网友:
零件的几何参数给全了,这样没法给你出主意的。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
工件长度是多少,你的预算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我把详细尺寸及零件样子发上来

感谢各位高手给想个好方案

楼主:
因为是pe塑料的,所以有时候它不是图中那样笔直的,但是弯曲程度不会小于150度,

楼主:
哦,忘了说,准备投资在15000元以内吧,达到整理速度达到每分钟出70个就行

楼主:
高手们帮看看~~~~~~~~~~~~~~~~~~~~~~~~~~~~~~~~~~

网友:
这个零件的自动排列没有什么问题,它的形状特征明显,主要是自动排列要求零件的一致性要比较好,如你所说有一部分变形较大,那么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使零件的一致性要好,然后才谈得上怎样自动排列的问题。1.5万元足够了。排列思路是利用零件两边的两个“翅”的两个方向的角度不同来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