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版本solidworks2008,一台没有自动捕捉一台正常!

楼主(2010-07-07):
同个安装文件的solidworks2008,
装在笔记本和办公室的机子草绘时有自动捕捉,
装在家中机子上草绘时没时自动捕捉,系统选项捕捉那里全定义了还是不行,只有画中心线时有自动捕捉,画其它图形没有自动捕捉,
把另一台能正常自动捕捉机子的设定全复制了也不行!
N次删除重装和装了2009版本还是不行!!!
求助!!!

操作系统都是XP3,
笔记本和办公室是INTER芯片,
家中机子是AMD5200的,
郁闷死了!
在家中机子上绘草图时要一步步添加几何关系,累!
家中机子上装的PRO-E3就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请教是何原因和怎么改正?

难道是操作系统原因?家中的XP3是电脑公司优化过的原因?

楼主:
系统中全设置好了
一样的设置,一台机有自动捕捉,另一台没自动捕捉,
是系统冲突还是?
郁闷死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上三段线都是点原点画的,
可都没在原点上,
要一个一个加几何约束,
郁闷。。。

网友:
现在都用SW2010版本的了。

楼主:
版本无所谓,08足矣,版本太高时转换麻烦,怕客户打不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择 “工具”----“插件”
去掉“SolidWorks 2D Emulator”前的对号

楼主:
搞定!
非常感激梦E柯南的指点!
否则就只有重装系统,有可能还是不行。。。不知要花费多少精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谁都有遇到麻烦的时候,互相帮助,互相进步

网友:
与时俱进嘛!   共同学习!问题解决了!!也谢谢解决同样的问题!借此豪宅发一言!谢谢

网友(2010-09-02):
是这样的,要记住,我也正在学习SW。

网友(2010-10-21):
具体问题我也不会,但觉得用2008的就可以,因为2008的市面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