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车上安装磨头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0-07-07):
我所操着的5米立车上安装了磨头(碗型砂轮)用来磨平面,要求粗糙度0.8,但是磨头安装好后,磨削时总是出现砂轮只接触到工件的两个点,不是圆周接触,(我们是一个刀架车,另一个刀架磨。)公司已经在三台立车上安装调试都不行,希望有老师指导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碗型砂轮磨东西要有角度的。。。。。。。。。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是什么方向的2点?如果在横梁方向上,就调下滑枕的角度,使其与卡盘垂直。如果接触的2点在垂直横梁的方向上就要调整磨头安装角度了,通过定位销来调。另外这种车磨的方法需要砂轮有较快的转速。而且碗砂轮要打平的,用打砂轮机的东西打,上面全是像齿轮的铁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见笑。请楼主把情况说清楚些。工件采用慢转速,一般是3到6转。x方向慢速进。另外再说一句,砂轮如果高速旋转不可能只是2点,如果是安装形位有问题也应该是1点接触,要么就是工件的表面不平,要么就是砂轮没有转。切削液也是必须地~

网友:
还有详细的信息吗,不然没法判定啊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主轴轴承间隙过大引起跳动!!建议调整间隙

网友(2010-08-08):
先把你的砂轮用整形刀整平,然后在安装的时候在一块平板上涂粉笔,用手转动砂轮,真至大部分接触就好了

网友:
把砂轮换成千叶轮试一下,加工效率会下降。但是千叶轮的外圆可以适应工件上角度的变化

网友:
车和磨是一次装夹吗   如果不是建议你打一下表   看看是不是装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