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放大板的电信号接口-请教

楼主(2010-07-08):
比例放大板的电信号接口一般有:电源、使能、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我想请问这个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没有输出信号那你要比例放大板来赶什么呢,

网友:
我们测毫欧级的接触电阻,其电压信号是毫毫伏的,不能驱动AD模块,如是就在中间加了100倍的放大,我是做机械的啊,

网友:
很多专用板上的输出信号要么是接反馈做闭环,要么就是数据采集之类的

网友:
现场传感器过来的反馈信号,从而放大器才有信号输出。

网友:
通常放大板都是模拟电压输入,电流放大输出。常见有比例阀的放大板,和传感器信号的放大板。
通常采用PMW脉宽调制方式输出,可利用占空比来调整输出电流的大小,在放大板都有电流大小值的调节旋钮。
采用PWM放大信号,输送距离远,发热小。

网友:
对于线性的,输出就是输入信号的复现和增强。对于非线性的,输出则与输入信号成一定函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