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真空爐的真空度?

楼主(2010-07-08):
本人現有一台真空爐,其配備一台2X-30旋片式真空泵,只能抽到-0.1的真空,發現退出來的板材效果不佳.前次有人指點將負壓抽到-1以上,現在查了很就不知道怎麼做.想再請教高手有辦法在現有設備上增加管路或設備能將其負壓抽到-1以上嗎?且費用大概為多少?

希望高手指點,謝謝!

楼主:
几天了也没有人来帮我啊,看来我还得等!

网友:
真空度取决于两方面:
    1.真空来源:即你所说的泵;
    2.炉体的密封:即炉体的密封结构。
    改造这两方面均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至于费用和改造方案根据你所提供的信息暂时不能确定。

网友:
设备上没有扩散泵吧,抽真空扩散泵是不可缺的,光靠机械泵很难抽上去。如果炉体不大加一个扩散泵,炉体大除了扩散泵外还要加锣茨泵。

楼主:
收到,謝謝指點,回去研究下,如能成功後續再發貼說效果,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