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50X40X2.5, 两端冲一个弧形缺口,可以一次性冲出来吗?

楼主(2010-07-08):
1). 对于方管50X40X2.5, 两端冲一个弧形缺口(如下图),可以用冲压一次性冲出来吗?
      用类似于这种的锻压机。

2).  如果可以一次冲压得到,在模具上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如果不行,是因为冲完第一次后,第二次冲时,其冲头行程太短?

3).  锻压机的压力应该是可以调结的吧?

备注:图中的弧形缺口两边不同轴,因分两次冲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行不行,一起等待中

网友:
可以,看您怎做模具,您的东东应该是焊接件吧,精度毛刺等要求不高吧。

楼主:
是焊接件,弧形跟一根原管配合,然后在两侧焊接起来。所以要求不高。

网友:
可以冲切。。。。。。。。。。。。

网友:
冲头滑板垂直下行,冲刃水平左右两边运行,水平移动约3mm可以了。
滑板上回,冲刃用弹簧回程也可以啊,不是很精密的毛刺太点,无问题。,,
50*40管水平进料。。

网友:
要是选用2个床子 分开冲裁可行不?

网友:
要是选用2个床子 分开冲裁可行不?
引用 网友A:

   还要两个床子吗???????????方管可以翻过来切的。。。。

网友:
不管是机械压力机还是液压机,其能力都是设定在最大公称压力上,没必要调整压力。对于不同的工件,只要不超过公称压力,都可以进行加工。

网友(2010-10-14):
。。。越看越像焊件

网友:
板材冲压后用焊接可以做成。但形成方形后再冲压好像不可以啊!

网友:
干什么一次切出来,翻过来切一下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