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柴6105-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原因!

楼主(2010-07-08):
请诸位高人帮助分析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空滤、机油、环境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现象?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10年没有换油了吧  建议把油检测一下(没有使用以前的) 没有问题的话  把过滤器也换掉  还有就是工作温度以及连续工作时间

楼主:
这个发动机没有使用多久!现象就是为什么积了那么多油泥,而且清洗之后,不能还原金属色!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能把使用经历和使用环境详细说一下吗?还有就是指使传动时吗,其它地方呢?描述的情况越详细越能帮你找到问题的根本。

网友:
都拆开清洗完再组装,三滤都换掉,准像新的一样。

网友:
看清来好久没有清洗了,先好好清洗一下,问题可能就很好发现了

网友:
工作环境灰尘大,换油周期长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这是一台叉车的发动机!油品和滤芯更换均是按照发动机说明书进行的。目前使用状况是每天工作不超过5小时。机油用的是长城的。

楼主:
还有一点。
工作环境灰尘较多!

网友:
这是一台叉车的发动机!油品和滤芯更换均是按照发动机说明书进行的。目前使用状况是每天工作不超过5小时。机 ...
引用 网友A:

工作环境恶劣 灰尘较多的话应缩短换油周期,勤保养空气滤芯,另外观察下发动机的废气口或者加机油口,看看喘气是否严重!气缸漏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没装空虑?????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油温高不?会不会是窜油了?

网友:
机油脏成那样的原因很多呀,比如:1、环境因素;2、换油周期;3、曲轴箱窜气;4、燃烧不好,导致各部件磨损积碳过多污染等

网友(2010-08-14):
清洗 一遍  机油滤清器换掉   加入新机油   以后开机注意观察机油温度

网友:
空气滤芯有问题,缩短机油更换周期

网友:
气门盖上的机油有没一点发白了。你这机油不好。

网友(2010-09-18):
滑油等级太低 或是太差 要在油底壳呼吸口加滤网

楼主:
机油是CD级的,确实不太好;综合分析一下,窜气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就是环境灰尘较多。具体原因没法说清了,清洗重装,换机油和活塞环,继续观察了!

网友:
没有什么故障吗??
这样的情况是否发生了高温?
机油能确保合格吗?
机油泵及滤芯无异常吗?

网友:
找下服务站吧
同时, 这台机子的机油滤滤清器需要更换的稍微勤一点;
另外,建议楼主检查下油底壳或齿轮室盖板,感觉灰尘不是一般多啊!!

网友:
滑油 油质不好啊  或进水了

网友(2010-12-13):
使用环境及保养不到位

网友(2011-02-04):
如果发动机在正常工作时可以搞到这个样子,不简单啊,看样子像腐蚀的,环境,机油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不是腐蚀,是油泥的话,那发动机遭罪了,呵呵,机油清洁润滑的作用全没有了,假机油或者是从来就没有换过机油。

网友:
这个挺惨,机油可能性大,品质问题,机油高温,看来要清洗机器了

网友(2011-05-06):
“积了那么多油泥,而且清洗之后,不能还原金属色”, 估计一:燃油或燃气泄露到滑油中, 二:滑油进水或长期放置冷林进水, 三:环境因素长期高温

网友:
没看出什么大问题,关键是灰太多,可能保养不够,或者保护不够吧,如果工作环境太恶劣,还是加个保护装置吧。

网友:
不知道用了什么机油。
纯机油品质好,油性好,价格低,但是极压性能达不到高速内燃机的要求。需添加含硫的抗挤压添加剂,硫容易氧化,又需添加抗氧化剂,氧化后生成油泥,又需添加油泥分散剂,分散后容易产生泡沫,又需添加抗泡沫剂,等等。
再生机油品质差,油性很低,除了要加抗极压等添加剂外,还需弥补减摩不足的缺陷,于是发明了抗减摩剂,特氟龙等。特氟龙与金属表面结合力强,能填充缺陷,但是高温后发脆,碳化,破碎脱落,在机油中流动并沉积,需经常更换机油及机滤。市售的机油都是半再生油,价格高。
以上是我对机油的描述,正规厂的产品都是可靠的,纯机油没有保质期,添加剂是有保质期的,请朋友不要依次为依据。

网友:
和我们以前单位车一样,主要是平时没保养,没有按照保养周期及工作环境因素进行保养。

网友:
也只有叉车的发动机才会有这样,我们以前拆摇臂都要扒开油泥去拆螺丝。
. p( h. G7 e3 O* Z长城机油也不理想,

网友:
机油温度高~!没用多久自然有沉淀了

网友(2011-07-11):
机油问题,也有可能机油温度过高。

网友(2012-03-10):
机油是假的也可能油底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