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螺纹孔位置度(允许最大实体)?

楼主(2010-07-08):
产品图上的螺纹孔位置度规格 Ф0.5(M)   A (M)
  (M)最大实体符号
  A    A基准   孔: Ф6+0.055/+0.033
B    B基准    平面  平面度0.2

请问 这个螺纹孔的最大实体原则的位置度最大是多少? 怎么计算?

网友:
孔做到6.055的时候,为只读是0.522,孔做到6.033的时候位置度是0.5.你研究一下规律,就明白了,也就会算了,但是要记住除非特别标明,否则螺纹孔应该是指他的节圆,即作用中径,而不是小径。

楼主:
不明白怎么算........

网友:
看下公差配合  最大极限!!!!!!!!!!!

网友:
好人做到底,你看看这个文件,要是还不明白的话。。。

网友:
对于孔的位置度,如果按最大实体原则的话就是指按孔的最小极限尺寸来计算,这样记忆是不是简单些.

网友(2010-08-18):
可以用德国KORDT公司的螺纹坐标规来测量,精度很好的,这个公司是专门做精密螺纹测量的,包括螺纹的中经,大经,小径,螺纹深度,螺纹坐标以及螺纹跳动等参数的测量

网友(2010-11-01):
安装螺孔的位置度等于光孔下限值减去螺栓直径上限值的差值的一半

网友:
最大实体包容度,二楼说的很对,没问题的

网友:
罗纹孔的位置度的计算应该是螺纹孔到2个方向基准面的实际l距离与理论距离的关系,楼上的哥们的解释看不懂

网友(2011-04-19):
谢谢 解决 机械要学的太多了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2011-05-22):
看了还是疑惑中。。。。。。。。。。。。如果基准没有M,怎么算

网友:
螺纹孔的位置就是中经孔的位置.

网友(2011-07-26):
2楼的能不能详细说明怎么算

楼主:
其实题目是问  :对于螺纹孔的位置度允许最大实体时,怎么计算它的位置度?  计算方法跟光孔位置度允许最大实体 有什么区别?

楼主:
螺纹的孔径大小如何补充到位置度?

网友(2011-08-30):
螺纹孔是不带实体补偿的,只有基准孔才可能有实体补偿。在这里基准孔的上偏差+0.055,下偏差+0.033,就是说当基准孔是+0.033时,螺纹孔的位置度应不大于0.5,当基准孔为+0.055时,螺纹孔的位置度可以为0.522.当然这是对单一螺纹孔而言,如果是一组螺纹孔,则要看整组螺纹孔的偏移方向是否为整体偏移,比较复杂,我们一般是在坐标纸上做图分析是否有补偿。

网友(2011-11-21):
新手,来此好好学一下!!!!!!!!!!!

网友:
也困惑了我很久,学习一下啊

网友(2014-03-24):
原则上说是检测螺纹的中径,但实际上可以大约借用小经,即查表得出小径的今本尺寸和公差,再根据位置度设计原则设计检具。

网友(2014-05-26):
2楼回答的很好

网友(2015-04-15):
简单计算呢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