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3200折弯机滑块下滑,是何原因?

楼主(2010-07-08):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台100/3200的折弯机

踩上之后自动下降
小液控跟溢流阀换了都不起作用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油缸可能有内泄漏。
您们的折弯机用了好久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可以检测下工作压力

网友(2011-01-03):
油缸内泄,,,上压很慢。

网友:
最好描述的详细一点,以前怎么样,都有什么元件,能不能画一下原理图,拍点照片。主要是压力供不上,有以下原因供参考:泵源问题,安全阀调节压力问题,元件泄露一般影响不会太大,是否某处阀门松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