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增压器内的油温高了,对切割速度有无影响?

楼主(2010-07-08):
水切割增压器内的油温高了,对切割速度有无影响??

网友:
对切割速度影响不大, 只是对高压泵有坏的影响, 特别是密封, 使用寿命会减少很多, 平常你使用800小时才需要更换的话, 可能只有100小时就要更换, 主要原因是油系统和水系统是连在一起的, 时间长了后水系统的温度也变高, 所以热才传输到密封。
如果油温过高, 建议修理好再用。
你到底是想说温度高了多少啊? 如果只是5度, 那就什么事情都没有

楼主:
不是,温度高到,不敢拿手触摸。
现在我的设备是,使用一天没事儿,夜班在使用,加工速度就下降了,夜班和白班中间有六七个小时的间隔,第二天白班上班,加工速度就又上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游客

网友(2012-05-15):
油温高,先检查冷却水是否正常,油泵的排量是否合适。你的油封也该换了

网友(2010-07-08):
呵呵,机器已经掉压力了。如果不修理,马上油缸Y圈坏,油缸坏,活塞坏。活塞杆坏,要你一堆钱修

楼主:
那你说这我该修那部分啊?

网友:
先搞好冷却再说。温度控制50度里面。最好30-35度。进水温度控制20度里面

楼主:
ok,没问题,这个我正在妥善处理中。。。。

网友:
油温过高。也许是冷却水没供上的原因

网友(2012-03-05):
活塞杆拉毛了,再不维修就整个泵都要换了。

网友(2012-09-01):
油温高,有没有可能增压机上的油缸密封圈与缸体配合不合适?我公司新换了有缸,现在油温很高,以前都不会出现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
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找:
1: 仔细检查冷却水系统有无问题. 一: 冷却水温度是否控制在12~14度;二:检查冷却水循环是否通畅,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高压泵冷却水出水管断开,开启冷却水系统, 查看出水段是否出水,果然出水,则说明循环正常.
2:  检查热交换器是否失效, 检查的方法就是观察邮箱中的液压油,是否有水混进去. 或者拆掉热交换器, 两个油路口内灌满油或者水,两个水路口,其中一个口用接头堵住,另一个口充气,查看两个油路口是否冒泡.

油温高造成的问题:
1: 轻则造成低压部分的封圈迅速失效,常时间连续使用,压力下降;
2: 重则高压缸内陶瓷杆拉毛断裂, 低压缸及活塞都会拉毛直至报废.

建议停机找专业人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