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 NPT 外螺纹加工,郁闷!

楼主(2010-07-08):
最近加工一个 1/2-14 NPT 外螺纹,材料是不锈钢的,做好后感觉很不错,螺纹顶尖很好,用螺纹规检测也很帅,结果我们公司的检验工程师拿了一个1/2-14 NPT 外螺纹的外径规,说这个外径规和螺纹规相互配合,上面有三段。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吗,怎么都对应不起来。
外径规三段:就是螺纹规检测出来螺纹露出的牙数要和外径规上的位置相对应。

网友:
你说的对。我经常车2/1的螺纹。螺纹规。有上偏差。下偏差。基本篇差。车完厚。中间的为基本偏差。环规拧到基本偏差一平的时候就行了。我们是这么干的

楼主:
我把螺纹环规搞到平的时候,外径规已经到第三段了,没办法。把质量工程师K了一顿,现在算合格了。

网友:
就是这么检测呀,我们正常做这种产品 ,我们都要求基本面出一牙呢

网友:
我们这儿一般是以中间的那段为基准,上下加减一扣丝。也就是上下相差一个螺距,算合格。

网友:
美制NPT外螺纹都带有1:16的圆锥,其基准面离端面有一规定的距离,加工程序比直螺纹要复杂。直螺纹环规两个一套(通规、止规),而锥螺纹环规只有一个,在环规的小端面上加工有三个轴向阶台。检查时只要外螺纹拧上环规后外螺纹的小端面处于上下两个阶台平面之间即为合格,考虑到环规的磨损和温度等因素的影响一般以与中平面持平(中差)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两个规,一个是NPT螺纹规,还有一个就是外径规,就是外径规难过

网友:
是的哦,我们厂也经常做1:16的锥度螺纹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螺纹我们经常做,也是不锈钢的,交流一下!

网友:
NPT外螺纹都带有1:16的锥度,但与之相配合的内螺纹却有两种:一种带有1;16的锥度、一种不带锥度。一般把前一种情况叫做“锥锥配合”,后一种情况叫“锥直配合”。楼主讲的MS后一种吧!

网友(2010-09-23):
环规拧到基本偏差一平的时候就行了。我们是这么干

网友: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我们用板牙一扳什么鸟事都没有。

网友:
D都是高手哦,那个螺纹螺距怎么算啊

网友:
NPT螺纹测量仪,快速简单!嘿嘿![qq]117878061[/qq]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设备(?)肯定,蛮贵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有钱的企业就不贵,呵呵,看企业性质了。总的来说还是不便宜就对了。

网友:
就是这样测的呀,我经常做这种

网友(2014-03-26):
那是什么设备?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呀。

网友:
谢谢你朋友,。。。我还没做过这种螺纹了,也没见过这螺纹规,,,,可以上床张照片看看嘛。。。。希望可以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D(2015-07-05):
我们给林肯的加工都是用的刘阶规 ,三个规配合着使用,

网友(2016-12-27):
引用 网友D:
我们给林肯的加工都是用的刘阶规 ,三个规配合着使用,

我需要采购1/2" NPT外六方堵头,对牙顶削平要求六台阶规检查

网友:
平O面就可以了。就是中间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