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制丝杆与研磨丝杆,高手看我的意见对吗?

楼主(2010-07-08):
请教:关于轧制丝杆与研磨丝杆的问题

问卖轧制丝杆的,卖轧制丝杆的说轧制的噪音小、手感好、寿命长;问卖研磨丝杆的,又说研磨的工艺优越、噪音小、寿命长。把我都搞糊涂掉了。

一般指丝杆的精度,都是按300mm内的误差来衡量,比如研磨的最高能做到300mm内0.0036mm,而轧制的最高只能做到300mm内0.023mm.

它们本身的寿命而言,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轧制的寿命要长一些,因为轧制的过程就类似与锻造(不知道轧制丝杆轧制的过程是属于冷轧还是热轧?)使钢材内原有的偏析、疏松、气孔、夹渣等压实和焊合,其组织变得更加紧密,提高了金属的塑性和力学性能。;噪音应该也要小一些,因为轧制出来的表面应该是十分光滑,而砂轮研磨出来的表面应该多少会有些因震动、砂粒的缘故而留下一些纹路。

所以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应按是研磨丝杆在行程误差方面有优越性,轧制丝杆在噪音、寿命上有优越性。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请社区里的高手们指正!

网友:
轧制丝杠是近年开发的一种新产品,主要用在精度要求不非常高的场合,属于物美价廉的东西,精度不能与磨制的比,
寿命问题,取决于使用,大部分与负荷有关系,丝杠的寿命与螺栓不一样,主要是精度寿命,用到断裂的比较少,精度与热处理硬度及稳定性有关,

网友:
没用过,但从理论上来讲,锻造后必须正火或调质,机械性能才能得到提升,否则更差或没什么影响。

并且冷硬化虽然硬了,但耐磨基本不会提高。

楼主:
你说的第一个“精度”应该是指我上面说的300mm内行程误差,制造出来就已经决定;第二个“精度”应该是指重复定位精度,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磨损产生背隙导致吧?
显然第一个“精度”肯定是研磨丝杆的精度高
我指的寿命是:跟它们各自的出厂状态时的精度比,哪类的寿命长?就是哪个的磨损更快?

网友A:
选用丝杠应该从精度上选,而不是简单从制造方式上看吧。
让你听卖东西的忽悠还得了,买这个东西还讲手感的。。。
建议你去要本THK或者上银的样本看看。总的是,轧制能满足精度要求的,就不选研磨的了,因为研磨的贵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目录我都有,THK,上银,MISUMI还有国产的丝杆我都有用过,我就是想了解哪个寿命长

网友:
个人觉得扎制的精度不如研磨的,但是强度要比研磨的好,适合精度要求不高但工作载荷大的情况!!

网友(2012-02-01):
引用 网友A:
选用丝杠应该从精度上选,而不是简单从制造方式上看吧。
让你听卖东西的忽悠还得了,买这个东西还讲手感的 ...

请教大虾,讲究手感这个从何说起? 让螺母在丝杠上走走看是否顺畅吗?

网友:
主要是精度的区别,寿命要看是哪个品牌的。

网友:
这个的寿命应该取决于材料和热处理的,因为一般都是疲劳点蚀。45钢即使是研磨的也无法用。因为滚动体接触面积小

网友(2013-10-23):
轧制丝杠工艺是整体淬火料直接冷轧
磨制丝杠主要是上螺纹磨
轧制丝杆和磨制丝杠材质一般都是Gcr15;热处理后硬度都一样。轧制丝杠性能决定主要是冷轧工艺,磨制丝杠性能主要由磨削精度和热处理工艺控制。至于精度和噪音一般跑和下就知道了。部分加工工艺:http://www.jc35.com/news/detail/27731.html

网友(2020-06-16):
丝杠的寿命取决于材料和后期处理上,像热处理猝火工艺,目前国产的丝杠我们山东博特精工可以说是排在第一名不比台湾的那些差。不是我下广告啊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很多用上银的老客户都换成我们的了

网友:
之前看介绍说能做轧制丝杠的厂家都可以做研磨的,比较牛B,能做研磨丝杠的不一定能做轧制丝杠。寿命貌似没啥区别,看精度就好了吧

网友:
研磨的贵,自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