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的铸造方法,求助

楼主(2010-07-08):
求此件的铸造方法,问了很多厂家,都说难做。

点击下图,旋转鼠标,图可以放大,很清楚的!

网友:
复杂零件 看不清楚  图片~

网友:
精密铸造,盐城那边可以

网友:
给精密铸造厂家,专家会免费帮你的

网友:
主要是薄壁件,关键地方好像只有4-6mm,总长约110

找精铸专业人士看看吧。

图看起不爽,感觉画的不好看。

看见外文头就大,搞了半天,还不晓得是啥子材料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再发个清晰点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材质,精铸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
全硅溶胶工艺可以做。

网友:
看起来 很复杂啊 有点,模糊 啊

楼主:
点开放大了就可以看的清楚呀,是铸钢件。

楼主:
那再发一张

这样的件有4个,每月总共有好几十万件的量。

网友:
零件并不复杂,就是不太规则,图上的各种线和数字都是为了定位用的,只要找到好的模具厂家,制成模具就行了,俺这是门外话,参考而已

网友(2010-08-23):
可以熔模铸造,就是要找一家技术比较好的机加工厂就可以了,注意就是全硅溶胶和水玻璃的预留加工量不一样。

网友:
精密铸造硅溶胶工艺就很 好啊
不知楼主找到加工厂没有啊?有意的话可以联系我啊
lhhu18@126.com

网友(2010-09-26):
有点模糊,看不清楚呀。

网友:
出口日本的,用硅溶胶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拿CAD图纸格式 给我们看看 好吗?

网友:
可怜我没跟“红发鬼子”打过交道,图纸看起来云里雾里的。

网友:
我可以给你设计铸造工艺:把12内孔堵死,在17外径的端面加长并以喇叭口的形式延伸做内浇口。叉子内孔69放余量,二端用工艺筋连接防止变形。下端的那个凹槽用工艺筋连接或铸后整形校正。热壳高温钢水快速浇注。该铸件不存在疏松现象,但要防止气孔和变形。45#钢的钢水流动性比较好,总体来说铸造结构比较合理。但是铸造价格比较高,因为没有出品率。

网友:
壁太薄了,工艺和技术要求都挺高的

网友:
发给专业厂家,苏州有好多

网友:
看不清楚啊???搞不定